[APM32F1] 为什么使用了USB STOP功耗降不下去?

楼主(2025-01-02):
在基于 APM32F107 微控制器的项目开发过程中,低功耗性能是许多应用场景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然而,不少开发者在完成 USB 初始化操作后,将系统切换至 STOP 模式时,会遇到功耗异常的问题。即便已对所有 IO 引脚和时钟进行了细致的配置处理,系统整体功耗仍明显高于正常 STOP 模式下的预期值,通常高出 1 毫安以上,这一现象严重影响了产品的能耗表现。

如以下现象所示 使用APM32F107在初始化了 USB 之后进入STOP的时候,就算配置了所有的io和时钟的处理,功耗还是没办法降下去。 比正常的STOP高一点多毫安。
fb8d6b86bcc2da4e8e073cc4a75f53f8

经查阅 APM32F107 的数据手册可知,USB 外设本身存在 1.75mA 的固有功耗,
这一信息为解决该问题指明了方向 —— 系统进入 STOP 模式时,USB 模块并未实现完全关闭,处于持续耗电状态,进而拉高了整体功耗。
要解决这一问题,需从 USB 模块的关闭机制入手,采取针对性措施确保其在 STOP 模式下不再消耗额外电能。
对于标准的 APM32F107 开发场景,最为关键的解决步骤是在系统进入 STOP 模式前,在程序中加入USB_DeviceReset()函数调用。此函数能够对 USB 设备进行全面复位,切断其与外部设备的数据交互链路,同时关闭内部相关电路,使其进入低功耗状态,从而避免在 STOP 模式下产生不必要的功耗。

如图:查看手册 USB外设是有1.75mA的功耗, 说明USB没有完全关闭。
b0379bc864a10272c1368eb90654e339

若使用的是 APM32F107 的 OTG 系列芯片,处理流程会更加复杂。除了调USB_DeviceReset()函数外,还需对 USB 外设的相关寄存器进行特定配置。

首先,OTGFSRS寄存器置 1,这一操作可触发 USB 外设的硬件复位流程,使 USB 模块停止当前所有数据传输和处理任务;其次,OTGFSEN寄存器置 0,关闭 USB 外设的时钟供应,时钟是模块正常工作的时序基础,关闭时钟意味着从根本上切断了 USB 模块的工作能源,使其彻底停止运行,进入低功耗状态。

解决方案:
如参考下图需要在加入 USB_DeviceReset();
如果是OTG系列,除了上面那个函数,也是要把USB外设复位(OTGFSRST = 1),同时关闭时钟(OTGFSEN = 0)
81a60bd3dd829c02ae0ad296efcdadce

网友A:
USB接口未完全关闭

网友B:
外设时钟未关闭

网友C:
硬件故障,如USB接口损坏或电源管理单元故障

网友D:
软件或固件中可能存在错误或不当的配置,

网友E:
时钟没降频?

网友F:
手册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G:
没用的IO怎么处理的。

网友H(2025-02-04):
即使进入 USB STOP 模式,若外部仍有 USB 设备处于连接状态且未完全停止工作,会持续消耗电量。

网友I:
USB 控制器芯片或其他相关芯片的引脚可能存在漏电问题。

网友J:
如果USB被配置为唤醒源,在STOP模式下,USB模块需要保持对外部唤醒信号的检测,这会导致额外的功耗。

网友K:
USB主机或集线器可能没有正确地发送SUSPEND信号,或者信号被外部干扰所影响。

网友L:
确认没有硬件错误,比如错误的电源连接或短路。

网友M:
操作系统的电源管理设置可能没有正确配置。例如,某些系统服务或进程可能被设置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运行,即使进入 USB STOP 模式也不会停止。

网友N:
PCB设计不合理,存在漏电或短路,导致功耗增加

网友O:
有的芯片在开启USB功能后,无论是否进入STOP模式,都会有一定的功耗

网友P:
通过优化代码和配置,减少STOP模式下的电流消耗。例如,可以将除键盘矩阵外的其余所有IO配置成输入上拉模式(针对某些特定的应用场景),以进一步降低功耗。

网友Q:
部分微控制器中,即使进入STOP模式,USB的某些功能可能仍未完全关闭,仍会消耗一定的电流。

网友R:
某些外设(如ADC、DAC等)在进入STOP模式前未正确关闭,导致持续耗电。

网友S:
如果USB作为唤醒源的配置不正确,可能会导致无法正常进入低功耗状态或唤醒后出现异常。

网友T:
与USB相关的引脚如果设置了不合适的上拉或下拉电阻,可能会导致在STOP模式下仍有电流流出。例如,若上拉电阻阻值过小,会使引脚持续消耗较大的电流。

网友U:
软件中存在导致无法进入STOP模式的逻辑错误,例如中断处理不当

网友V:
除了USB外设,其他电路(如LED、传感器等)如果没有正确管理,也可能导致功耗偏高。

网友W:
有些 USB 设备可能自带独立电源或者通过其他途径获得供电,这会导致即使主机进入 USB STOP 模式,与之相连的电路仍在工作,从而使整体功耗无法降低。

网友O:
系统的唤醒设置可能过于敏感,导致系统频繁从低功耗模式中唤醒,从而增加了整体功耗。

网友X:
虽然进入了STOP模式,但如果USB相关的时钟没有正确关闭,USB模块内部的电路仍在运行,会导致功耗无法降低。比如在一些复杂的系统中,可能需要显式地关闭USB时钟才能使其进入真正的低功耗状态。

网友Y:
设备可能存在硬件故障,导致即使进入了挂起状态,某些部分仍然在消耗电流。

网友Z:
使用了USB后,在进入STOP模式时功耗降不下去的原因主要是因为USB功能开启后,会打开USB的电源。

网友AA:
在STOP模式下,降低系统时钟频率可以有效减少功耗

网友W:
将未使用的IO配置为高阻态或适当的输入模式,以减少功耗

网友AB:
电源管理芯片在将外部电源转换为适合系统使用的电压时,若转换效率不高,会在转换过程中消耗较多的能量。即使系统进入 USB STOP 模式,电源管理电路本身的损耗仍然较大,导致整体功耗无法有效降低。

网友L:
USB 端口的配置可能不正确,导致无法正常进入低功耗状态。例如,端口的供电模式、数据传输速率等设置可能与 USB STOP 模式不兼容,使得系统无法有效地降低功耗。

网友AC:
一些应用程序可能在后台持续运行,并且与 USB 设备有交互。即使进入 USB STOP 模式,这些应用程序仍然可能会尝试访问 USB 设备,从而导致设备无法完全停止工作,增加了功耗。

网友P:
除了USB外设外,其他外设或模块(如ADC等)如果未正确关闭,也可能在STOP模式下消耗额外的功耗。

网友M:
在开启USB功能后,USB电源在系统进入STOP模式后可能仍然存在,导致功耗增加。

网友AD:
在STOP模式下,关闭所有不必要的外设时钟

网友S:
即使在进入STOP模式时,这些电源管理设置如果没有被正确关闭,USB电源仍然会保持开启状态,从而导致功耗无法降到预期的低水平。

网友Q:
部分微控制器中,即使进入STOP模式,USB的某些功能可能仍未完全关闭,仍会消耗一定的电流。如某些芯片的USB外设即使在STOP模式下也有1.75mA的功耗。

网友AE:
usb主机或集线器可能没有正确发送暂停信号,或者信号可能受到外部干扰的影响。

网友AF:
某些微控制器(如APM32F107)在STOP模式下,如果USB外设没有正确关闭,可能会继续消耗功耗。这通常是因为在STOP模式前没有执行正确的USB复位和时钟关闭操作。

网友AG:
印刷电路板(PCB)在制造过程中可能存在缺陷,如线路之间的绝缘层不够厚、存在杂质等,导致漏电现象。

网友AH:
驱动程序中可能存在代码漏洞,导致在 USB STOP 模式下仍然有不必要的代码执行,从而增加了系统的功耗。

网友AI:
在进入STOP模式前,确保所有不必要的外设和模块都已正确关闭,以减少额外的功耗。

网友AJ:
检查是否有任何组件在挂起状态下仍然消耗电流,并尝试关闭它们。

网友AK:
USB 设备的驱动程序可能与操作系统或系统固件不兼容,导致在进入 USB STOP 模式时,驱动程序无法正确控制设备进入低功耗状态。

网友AL:
连接的 USB 存储设备可能在后台进行数据缓冲操作,或者 USB 鼠标、键盘等设备可能因内部电路设计问题,在主机进入低功耗模式时仍有微弱电流消耗。

网友AK:
设备可能没有正确地响应USB的挂起信号。例如,设备可能没有关闭所有不必要的电源域。

网友AM:
电源滤波电容的性能下降或损坏,可能会导致电源纹波增大,影响系统的稳定性和功耗。在低功耗模式下,这些异常的电源波动可能会使系统的某些电路仍然处于工作状态,从而增加功耗。

网友AN:
外部时钟源(如晶振)未关闭,继续提供时钟信号,导致功耗无法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