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CH32V203下载CompatibilityHID例程无法正常进行USB通讯

楼主(2025-01-02):
芯片用CH32V203F6P6-TSSOP20,例程用官方的CH32V20xEVT\EXAM\USB\USBD\CompatibilityHID,据说明文档,该例程可以通过串口2进行串口与USB的数据交流。
下载程序后可以在电脑上显示USB设备,但与上位机的通讯不正常。
上位发送多个字节的数据,MCU的TX2只能返回第一个字节。
如果向MCU的RX2发送数据,上位机读取USB数据的时候会出现未响应(假死状态)。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佬赐教,谢谢!

网友A:
大概看了一下这例程,HID与串口之间进行数据传输时,通过HID工具向串口发数据时,根据注释,注意第一个字节是要发送数据的长度,比如发送123,数据长度为3,你可以发送3123试一下。此外,串口向HID发的时候,接收的第一个字节应该也是串口这边发送数据的长度。具体你可以用Bus Hound抓包看一下,正好也可以分析传输过程出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看了一下这例程,HID与串口之间进行数据传输时,通过HID工具向串口发数据时,根据注释,注意第一个字节 ...

哦,那可能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我试一下

试了,上位机向MCU发送数据时,MCU的TX2能转发出上位机的数据,但给MCU的RX2加载数据时,MCU不会通过USB给上位机转发数据,USB抓包也没有数据

楼主:
引用 楼主:
哦,那可能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我试一下

好了,知道怎么弄了。上位机向下位机发送数据,首个字节必须是后面数据字节数,
而下位机向上位机发送数据,每次得64个字节才能被成功转发。

网友B:
插眼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