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单片机代码运行时间计算

楼主(2025-01-02):
如下例子:
主频 48M 的单片机,for 循环遍历一个 500 长度的 uint16 数组,里面是否有值等于 8,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计算:
我们可以通过简单的分析来估算时间。假设单片机的主频为 48 MHz,执行一条指令的时钟周期为 1 / 48 MHz = 20.83 ns。接下来看代码中需要的指令数。

假设代码如下:

for (int i = 0; i < 500; i++) {
    if (array[i] == 8) {
        // do something
    }
}
分析循环的指令数:
初始化循环变量 (int i = 0):1 条指令。

条件检查 (i < 500):1 条指令。

数组读取 (array[i]):1 条指令。

比较操作 (array[i] == 8):1 条指令。

循环变量自增 (i++):1 条指令。

跳转指令(回到条件检查):1 条指令。

对于每次迭代,总共需要 6 条指令。假设数组中没有早停条件(即必须遍历整个数组),遍历 500 个元素的总指令数为:

总时间计算:
执行 3000 条指令所需时间为:

3000 \times 20.83 , \text{ns} = 62.49 , \mu\text{s}

结论:
在 48 MHz 的单片机上,遍历一个长度为 500 的数组,并判断是否有值等于 8,大约需要 62.5 微秒。这个时间只是一个估算值,实际情况还会受到编译器优化、内存访问速度等因素的影响。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yky189/article/details/144820136

网友A:
大多数单片机都内置了定时器,可以用来测量代码的运行时间。

网友B:
单片机代码运行时间的计算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考虑多个因素。

网友C:
通过外部工具如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可以更精确地测量代码的运行时间。

网友D:
内存访问速度也会影响代码的运行时间。如果代码中包含大量的内存访问操作,那么实际运行时间可能会比计算结果更长。

网友E:
单片机的主频决定了其每秒钟能够执行的指令数量。主频越高,单片机执行指令的速度越快。

网友F:
Keil IDE提供了强大的调试功能,可以用来测量代码的运行时间。

网友G:
一些高级的编译器工具链提供了代码性能分析的功能。这些功能可以在编译过程中或者在调试阶段分析代码的执行时间。它们通常是通过分析代码的指令序列和指令周期来估算运行时间。

网友H:
单片机一般都有定时器资源。通过在代码的起始位置启动定时器,在代码结束位置停止定时器,读取定时器的计数值,再结合定时器的时钟频率,就可以计算出代码的运行时间。

网友I:
将逻辑分析仪的探头连接到单片机的相关引脚

网友J:
要计算代码的运行时间,需要知道代码中包含的指令数量。这通常需要对代码进行逐条分析,或者通过编译器生成的汇编代码来确定。

网友K:
大多数单片机的指令执行需要一定数量的时钟周期。例如,一个指令可能需要1个、2个或更多的时钟周期来完成。

网友L:
很多单片机都有内置的定时器。例如,在51单片机中,可以利用定时器0或定时器1。

网友M:
首先需要知道单片机的时钟频率,因为这直接影响到指令的执行速度。

网友N:
初始化定时器:配置定时器的时钟源、预分频器和计数器。
读取定时器值:在代码开始和结束处分别读取定时器的值。
计算时间差:通过计算两次读取值的差值,得到代码的运行时间。

网友A:
在某些开发环境中,可以使用软件计时函数来测量代码的运行时间。

网友O:
对于更精确的时间测量,可以使用硬件定时器在代码段的开始和结束处打点,然后计算时间差。

网友P:
统计代码中每条指令的数量,包括循环、分支和其他控制结构中的指令。

网友Q:
编译器可能会对代码进行优化,减少指令数量或改变指令的执行顺序。因此,实际运行时间可能会与计算结果有所不同。

网友R:
要确定代码中每条指令的类型和执行次数。这可以通过查看汇编代码来实现。一般编译器可以生成汇编代码供开发人员查看。例如,对于一段简单的 C 语言代码,将其转换为汇编代码后,可以看到每条指令的具体内容。

网友S:
单片机执行每条指令都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个时间通常以指令周期来衡量。通过统计代码中每条指令的执行次数和对应的指令周期,就可以估算出代码的运行时间。

网友T(2025-05-25):
不同单片机架构指令周期不同。以经典8051为例,1条机器指令通常需要12个时钟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