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单片机里不想阻塞系统的延时

楼主(2025-01-02):
状态机
状态机有助于解决延时导致系统的阻塞问题

按键状态机
头文件

#ifndef STATE_MACHINE_H
#define STATE_MACHINE_H

#include "sys.h"

uint32_t GetSystemSTART_TO_NOW_RunTimer(void);

uint32_t GetSystemLast_TO_NOW_RunTimer(uint32_t LastTime,uint32_t NowTime);

bool GetKeyState(void);

#endif

C文件

/**********************获取系统运行时间***********************************************/
/*DEFIN*/
#define  U32_DataMax 4294967295
uint32_t SystemRuningTime_ms = 0;//将该值放入1ms定时器中断中进行累加
/*

获取系统运行的时间
*/

uint32_t GetSystemSTART_TO_NOW_RunTimer(void)
{
    return SystemRuningTime_ms;
}

/*
获取系统上一次到现在的时间
*/

uint32_t GetSystemLast_TO_NOW_RunTimer(uint32_t LastTime,uint32_t NowTime)
{
    if(LastTime < NowTime)
    {
        return NowTime - LastTime;
    }
    else//判断是否溢出
    {
        return (U32_DataMax - LastTime)+NowTime;
    }
}

/***********状态机例子******************************************************************************************/
/*
以按键检测为例
我们如果循环检测按键,消除抖动的时候如果使用delay延时,这对于系统其他在while执行的程序将会是致命的。
因此我们标记状态,根据当前的状态在执行下一步动作。
*/

/*
使用这个模块,有多少种状态?
按键:按键就绪,按键检测按下,按键消抖等待,按键消抖等待完成,按键按下和没有按下
过程:当检测到按下后我们将按键状态标记为按键检测按下,
*/

/***创建状态种类*****/
typedef enum KeyState
{
   Ready = 0,//就绪
   TestTakeDown,//检测到按下
   TakeDown,
   NotTakeDown,

}EnumKeyState;

/*DEFINE*/
#define Key_1 1

/*创建变量***************/

/*没有连续计数工能*/
bool GetKeyState1(void)
{
    uint32_t NowTime = 0;
    static uint32_t UseTimer = 0;
    static uint32_t LastTimer = 0;
    static EnumKeyState Key1_state = Ready;
    switch(Key1_state)
    {
        case Ready:
         if(gpio_input_bit_get(Key_EncoderC_Pro,Key_EncoderC_Pin) == RESET)
           {
               Key1_state = TestTakeDown;
               LastTimer = GetSystemSTART_TO_NOW_RunTimer();//开始获取时间,便于GetSystemLast_TO_NOW_RunTimer函数调用
           }
           else
           {
               Key1_state = NotTakeDown;
           }
        break;
        case TestTakeDown:
            NowTime = GetSystemSTART_TO_NOW_RunTimer();
            UseTimer = GetSystemLast_TO_NOW_RunTimer(LastTimer,NowTime) + UseTimer;
            LastTimer = NowTime;
            if(UseTimer >= 10)//等待了10ms
            {
                if(gpio_input_bit_get(Key_EncoderC_Pro,Key_EncoderC_Pin) == RESET)
                   {
                       Key1_state = TakeDown;
                   }
                else
                   {
                       Key1_state = Ready;
                   }
                UseTimer = 0;
            }
        break;
        case TakeDown:
            Key1_state = Ready;
            return 1;
        break;
        case NotTakeDown:
            Key1_state = Ready;
        break;

        return 0;
    }
}

非阻塞延时
非阻塞延时,根据延时返回状态判断是否进行下一步动作。

缺陷:只能用一次,如果想用多个,就得写多个函数。

优点:简单方便,适用于延时较少的场合

/*
非阻塞延时
*/

bool Task_Delay(uint32_t time_ms)
{
    uint32_t NowTime = 0;
    static uint32_t UseTimer = 0;
    static EnumKeyState Key1_state = Ready;
    static uint32_t LastTimer =0;
    static uint8_t flag = 1;
    if(flag == 1)
    {
        LastTimer = GetSystemSTART_TO_NOW_RunTimer();
        flag = 0;
    }

    NowTime = GetSystemSTART_TO_NOW_RunTimer();
    UseTimer = GetSystemLast_TO_NOW_RunTimer(LastTimer,NowTime) + UseTimer;
    LastTimer = NowTime;

    if(time_ms >= UseTimer)
    {
        flag = 1;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软件定时器
以后再补充把,有兴趣的可以网上搜一下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9038319/article/details/144750206

网友A:
状态机很实用的

网友B(2025-05-31):
可以增加“长按”、“连按”、“双击”等新状态;

网友C:
状态机确实是一种有效的方法来避免在单片机编程中使用阻塞延时。通过状态机,我们可以在不阻塞主程序的情况下,实现按键消抖等功能。

网友D:
这个状态机的设计思路很清晰,通过状态的转换来避免阻塞延时,非常适合实时性要求高的系统。

网友E(2025-09-04):
可采用定时器中断实现非阻塞延时:配置定时器定时溢出中断,记录起始时刻与目标时长,在主循环判断计时是否达标,不占用 CPU 资源,保障系统运行。

网友F:
非阻塞延时的方法确实简单方便,但在多任务系统中可能需要更复杂的软件定时器来管理。

网友G:
我注意到你提到了软件定时器,这是一个更高级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