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RIX™] Infineon AURIX TC397XE和TC397XX

楼主(2025-01-02):
Infineon AURIX TC397XE和TC397XX
Trace功能简介
1.Trace 功能用于跟踪记录cpu内部程序运行情况,进行实现代码覆盖率统计,CPU 负载分析,历史代码回溯,OS 调度分析等功能。其实现方式分为Off-Chip Trace 和On-Chip Trace 两种,Off-Chip Trace是指借助外部trace 工具连接目标控制器实现Trace 功能,On-Chip Trace 是指通过MCU 自身进行Trace功能的实现, 该方法的优点在于无需外接trace 设备即可实现Trace功能,便于调试的同时也节约了成本。那么是否所有的芯片都支持On-Chip Trace呢?显然并不是。On-Chip Trace的实现需要依赖于芯片本身的Emulation device (ED)功能,下面我们以AURIX™ TC39x ED为例来简单介绍一下其功能及具体使用方式。

Infineon TC3产品说明

Infineon TC397XE
AURIX™ TC39x Emulation Devices提供了与TC39x标准系列相同的功能集,并具有额外的调试和跟踪功能。TC39xXE支持校准、快速原型设计和调试/仿真。其具有的4 MB扩展内存(EMEM),其中2MB可用于校准和跟踪,支持Multi-Core Debug Solution (MCDS)多核调试方案,支持Aurora Gigabit Trace (AGBT) ,CPU可以完全访问所有仿真资源,使所有类型的接口(如以太网)都能作为工具连接
Infineon TC397XX Trace
可以使用劳德巴赫等调试工具
CPU 负载和Task调度的查看,在Trace 数据录取完毕后,通过Perf 选项Task Runtime 可以查看CPU 负载和调度状态,并基于此来进行OS 性能的分析以及相关问题的排查。
3.举列子iSYSTEM Trace介绍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PI_sunyang/article/details/144451613

网友A:
可以把IDE软件的易用性提高一下

网友B(2025-02-13):
高性能架构,TC397XE和TC397XX都采用了AURIX™ TC3xx微控制器架构,该架构具有多达6个独立的处理器内核(CPU0至CPU5),可在一个统一平台上无缝托管多个应用程序和操作系统。

网友C:
由于实现了具有独立读取接口的多个程序Flash模块,AURIX™架构支持进一步的实时处理。

网友D:
这两款微控制器都专为性能、安全性和可靠性而设计,具有并行执行流程、锁步核心和进一步增强的硬件安全机制的功能

网友E:
尽管TC397XE和TC397XX在许多方面相似,但它们之间也存在一些差异,这些差异体现在具体的功能配置、性能参数或应用场景上。

网友F:
TC397XE可能在某些特定功能或接口上进行了增强或优化,以满足特定应用场景的需求。而TC397XX则可能更注重其他方面的性能或功能

网友G:
尽管两者都具备高性能的处理能力,但在某些性能指标上(如时钟频率、内存大小、缓存容量等)可能存在细微差异。

网友H:
应用场景,TC397XE和TC397XX可能针对不同的应用场景进行了优化。例如,TC397XE可能更适合于需要更高处理性能和更复杂功能的智能汽车域控制系统,而TC397XX则可能更侧重于其他工业应用领域。

网友I:
支持多种高速接口,如以太网、CAN、FlexRay、I2C等,满足复杂系统的通信需求。安全机制:增强的硬件安全机制,符合ISO 26262功能安全规范,可达到ASIL-D等级,确保系统的高可靠性

网友J:
支持Multi-Core Debug Solution(MCDS)多核调试方案、Aurora Gigabit Trace(AGBT)等高级调试和跟踪功能,便于开发和调试过程

网友K:
Infineon AURIX TC397系列微控制器广泛应用于智能汽车域控制、工业自动化、电力电子控制等领域。它们的高性能、实时处理能力和安全性使其成为这些领域中的理想选择。

网友L:
开发者可以通过这些工具来获取 Trace 数据,并进行深入的性能分析。

网友M(2025-04-30):
在操作系统的调度过程中,通过 Trace 记录任务调度的细节,帮助分析 OS 性能和调度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