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SH32F9803核心特性

楼主(2025-01-02):
1.内核采用ARM 32位的Cortex-M3 CPU,支持最高80MHz的工作频率,具备硬件乘/除**能,以及高速存储器和指令加速结构,提高执行效率。
2.存储器
提供最大128K字节的FLASH程序存储器、最大16K字节SRAM1+8K字节SRAM2,以及最大6K字节的内置类EEPROM区(包含2K字节OTP区)。

网友A:
都有哪些优势应用?

网友B(2025-02-12):
支持最高主频可达80MHz,能够快速处理各种复杂的计算任务和数据处理需求

网友C:
采用存储器指令加速结构,可使系统获得近乎零等待周期的高运行效率,减少了指令执行过程中的延迟,提高了整体性能

网友D:
芯片内置了多个定时器,可用于产生精确的时间延迟、计数功能以及PWM(脉冲宽度调制)信号输出

网友E:
配备了一定位数的ADC,能够将外部的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

网友F:
中颖电子为SH32F9803提供了ProWriter烧写器应用软件、Keil插件集成包、STouchKey等开发工具,以及Sino-DFP软件开发包等

网友G:
这些核心特性有啥优势 啊

网友H:
中颖电子性价比还是非常不错的

网友I:
非常不错的MCU

网友J:
提供最大128K字节的FLASH程序存储器、最大16K字节SRAM1+8K字节SRAM2已经够日常使用了

网友K(2025-05-31):
这样的MCU通常不带硬件浮点单元

网友K:
Cortex-M3核心本身是不包含FPU的,FPU一般集成在Cortex-M4F或更高版本的内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