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中颖SH32F9803时钟、复位和电源管理

楼主(2025-01-02):
1.数字供电
支持2.4V~5.5V的数字供电(VDD)和I/O引脚。
2.复位功能
具备上电复位(POR)、掉电检测(BOD)、低电压复位(LVR)功能。
3.看门狗
包含硬件独立看门狗(IWDT)和窗口看门狗(WWDT)。
4.振荡器
支持4M~16MHz的晶体振荡器/陶瓷振荡器,并内嵌8MHz的高频RC振荡器(常温0.2%精度),以及内嵌PLL以产生高频时钟。同时,具备时钟安全监控(CSM)功能。

网友A:
SH32F9803支持2.4V至5.5V的数字供电(VDD)和I/O引脚供电,通常使用3.3V作为标准电压

网友B:
它内置1.8V稳压器用于为内部电路提供稳定的工作电压

网友C:
电源输入类型包括VDDIN(内置稳压器的电源输入端)、VDDIO(I/O和USB部分的电源)、VDDFLASH(片上Flash存储器的电源)等

网友D:
上电复位在接通电源时,通过RC充电实现复位

网友E:
当工作电压低于设定值时,单片机会自动复位,以保证系统稳定运行

网友F:
软件复位备份区域,可在特定条件下引发备份区域复位

网友G:
当工作电压低于设定值时,单片机会自动复位

网友H:
硬件独立看门狗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I:
内嵌PLL以产生高频时钟

网友J(2025-02-28):
在系统上电时,POR功能会确保MCU的初始化过程顺利进行,避免因电源不稳定或启动时的电压波动导致的异常工作。

网友K(2025-05-31):
所有 GPIO 引脚通常都是随 VDD 电平同步的,兼容 3.3V/5V 逻辑

网友K:
若你要与 3.3V 外设通信,推荐将 VDD 设在 3.3V 附近

网友L(2025-11-12):
SH32F9803 时钟支持内部 HSI、LSI 及外部 HSE、LSE,可配置分频供内核与外设;复位含上电复位、外部复位等,复位向量固定;电源管理有多种低功耗模式,支持外设独立供电控制,可关闭闲置模块降功耗,通过寄存器配置实现时钟切换、复位管理及功耗优化

网友L:
SH32F9803 时钟系统含内外部时钟源(HSI/LSI/HSE/LSE),可配置分频给内核与外设;复位支持上电、外部、 watchdog 等,复位向量固定;电源管理有多种低功耗模式,可关闭闲置外设供电,通过寄存器实现时钟切换、复位控制及功耗调节,适配不同场景需求。

网友M:
SH32F9803 时钟支持内部 HSI、LSI 及外部 HSE、LSE,可灵活配置分频与锁相环,满足不同外设速率需求。复位含上电复位、外部复位及软件复位,保障系统稳定。电源管理有多种低功耗模式,可关闭 unused 外设降功耗,支持电源监控,防止电压异常。

网友M:
SH32F9803 时钟支持内外部多种时钟源(HSI、HSE 等),可配置分频与 PLL,适配外设速率。复位含上电、外部及软件复位,保障异常恢复。电源管理有多种低功耗模式,可关闲置外设降功耗,集成电源监控,防止电压波动,提升系统稳定性。

网友M:
SH32F9803 时钟支持内部 HSI(8/16MHz)、LSI(32kHz)及外部 HSE/LSE,可配置 PLL 倍频,满足不同功耗需求。复位有上电复位、外部复位、看门狗复位等。电源管理含多种低功耗模式,支持电压监测,可关闭 unused 外设时钟,通过寄存器灵活配置,平衡性能与功耗。

网友N:
SH32F9803 时钟支持内部 HSI(48MHz)、LSI(32kHz)及外部 HSE/LSE,可配置分频供内核与外设。复位含上电复位、外部复位、 watchdog 复位等,需配置对应引脚与寄存器。电源管理有多种低功耗模式,可关断 unused 外设时钟,通过寄存器切换模式以平衡性能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