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中颖SH32F9803DMA控制器

楼主(2025-01-02):
具备8个独立的DMA通道,支持内存与外设之间任意组合的传输(共4种)。ADC/GPT/UART/SPI等标准模块都支持DMA操作。

网友A:
使用DMA控制器可以在无需CPU干预的情况下快速移动数据,从而节省CPU资源供其他操作使用

网友B:
每个DMA控制器有8个数据流,每个数据流有多达8个通道,每个通道都有一个仲裁器处理DMA请求间的优先级

网友C:
每个数据流的优先级都可以在软件中配置,分为四个级别:非常高、高、中、低。如果两个请求具有相同的软件优先级,则编号低的数据流优先于编号高的数据流

网友D:
支持循环缓冲区管理,避免了控制器传输到达缓冲区结尾时所产生的中断

网友E:
需要启动DMA时钟,设置外设地址、数据字长、外设递增模式等参数,最后启动DMA通道

网友F:
内存与外设之间任意组合的传输

网友G(2025-02-25):
ADC 数据通过 DMA 直接传输到内存,从而避免了 CPU 介入每次读取的过程,节省了时间和处理能力。

网友G:
这种模式将数据从一个内存位置传输到另一个内存位置,通常用于快速数据复制或处理。

网友H:
用DMA来实现外设的读写操作,能够提高CPU的利用率和执行效率。

网友I(2025-04-25):
这些 DMA 通道能够进行高效的数据传输,支持内存和外设之间的多种数据传输方式,减少了 CPU 的负担,从而提高了系统性能和响应速度。

网友J(2025-11-03):
中颖 SH32F9803 的 DMA 控制器具备8 个独立通道,支持内存与外设间任意组合的传输,包括内存到内存、内存到外设、外设到内存等模式。它可与 ADC、GPT、UART、SPI 等标准模块配合工作,能高效搬运数据,减轻 CPU 负担,提升系统整体性能,适用于对数据传输效率要求高的应用场景。

网友K:
中颖 SH32F9803 的 DMA 控制器可减轻 CPU 负担,无需 CPU 干预即可完成数据传输。它支持多通道独立传输,覆盖外设(如 ADC、SPI、UART)与内存、内存与内存间的数据搬运。还具备灵活触发方式与传输长度配置,能提升数据处理效率,适用于需高频数据交互的场景,具体可参考芯片手册。
要不要我帮你整理一份该 DMA 控制器的核心功能参数表?

网友L:
中颖 SH32F9803 的 DMA 控制器支持多通道数据传输,可连接外设与内存、内存与内存,减少 CPU 干预。支持多种触发源(如定时器、ADC),可配置传输方向、长度及模式,提升数据吞吐效率,适用于需要高速数据处理的场景,如传感器数据采集、电机控制中的实时信号处理。

网友M(2025-12-08):
8个独立的DMA通道确实可以提供强大的并行数据处理能力,对于提升系统性能很有帮助。

网友N:
SH32F9803 的 DMA 控制器具备多通道设计,支持 ADC、UART、SPI 等外设数据的高速传输,无需 CPU 干预。可配置传输模式、数据长度和地址增量方式,支持循环传输与中断触发。能大幅减轻 CPU 负担,提升数据吞吐效率,尤其在多通道 ADC 采样、高速串口通信等场景中,显著优化系统响应速度与整体性能。

网友O(2026-05-21):
中颖 SH32F9803 DMA 控制器含 8 路独立通道,支持内存与外设间 4 种传输组合(内存↔内存、外设↔内存等)。可服务 ADC、GPT、UART、SPI 等外设,传输无需 CPU 干预,减轻内核负担,提升数据吞吐效率,适配家电、工控等高速数据采集与传输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