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是否需要换芯片?

楼主(2025-01-03):
1.芯片手册上说的是最低20KHz的频率调节占空比从EN/PWM引脚输入,可调节屏幕背光亮度。
2.我理解的是PWM的占空比可以调节输出电压;后经过多次验证,发现电压只有两个状态,分别是EN/PWM引脚接高电平或低电平时分别是30V 、5V.不管如何调节PWM占空比,芯片输出电压不变。
3.我的目的是驱动一块7寸LCD做屏幕背光使用,背光电压DK为22V,120mA.我该怎末办?是否需要换芯片?

网友:
建议发一下芯片的型号或datasheet,不然别人不知道你说的现象是不是芯片的正常表现

网友A:
我原本想喷你来着,一看2002年注册

网友B:
一般情况下,输出电压调节是通过FB分压调节的,背光驱动可以理解为一个升级DCDC, 亮度调节是通过电流调节的.有可以调节的寄存器,最大亮度调节是硬件设置的.

网友C:
pwm调节背光肯定是可以的
输出电容不能太大要按规格书
上规格书
建议示波器监控输入输出

网友D:
大家一起猜!

网友E:
调节LCD背光亮度是调节LED电流大小,LED是电流型器件,端电压基本不会变化,可以看看芯片资料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F:
什么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