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高转速低成本高速吹风筒MCU应用方案

楼主(2025-01-03):
高速吹风机作为护发领域的一大强将,符合现代人对养发的追求,大家力争在头发上的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高速吹风机相比较于普通吹风筒采用的是更高的转速马达,马达转速越快风速越大,干发速度快;高风速吹发头发能省时省力;有添加负离子等护发黑科技;能最大程度减少头发干枯毛躁、分叉异断的情况。产品在负离子渗透度、风速稳定性、温控精准度等等综合各方面都能做到极致,才能够更好的兼顾干发速度和护发度。

高速吹风筒方案主控芯片采用的是低成本32位单片机MM32SPIN0230,内核M0内核,最高工作频率可达 60MHz,内置32KB Flash和4KB SRAM高速存储器,具有1路12位模数转换器ADC,支持11通道,采样速率1Msps,4个通用定时器,1个针对电机控制的PWM高级定时器,支持UART/SPI通信,针对电机应用内置2个运放、2个比较器。

高速吹风筒高转速无感FOC方案,支持快速停转、顺风启动,300mS至最大转速,支持120,000eRPM,支持欠压、过流、堵转、短路保护。支持多档风力和多档温度控制。RAMSUN低成本高速吹风筒方案,可过3C、EMC、UL或CE等产品认证,该方案具有低成本优势。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EVERSPIN/article/details/134672730

网友A(2025-03-03):
高速吹风筒需要快速响应各种控制指令,如温度调节、风速切换等

网友B:
如果MCU处理速度过慢,可能会导致温度波动较大,影响吹风效果和用户体验

网友C:
高速吹风筒的电机通常需要通过MCU控制的电机驱动电路来调节转速,从而实现不同的风速

网友D:
单片机的程序存储空间要足够大,以存储复杂的控制程序。这包括初始化代码、各种功能模块(如PWM控制、ADC采样、通信协议等)的代码。同时,还需要预留一定的空间用于后续的功能扩展和程序升级

网友E:
在内存中设置不同的风速对应的电机转速参数。用户通过操作界面(如按钮或旋钮)选择不同的风速档位时,MCU根据预设的参数调整电机的转速

网友F:
高速吹风筒的电机等负载在工作时可能会引起电源电压的波动。MCU需要能够在一定的电源电压范围内稳定工作,并且具备良好的电源噪声抑制能力

网友G:
这款 高速吹风筒方案 采用 MM32SPIN0230 作为主控芯片,结合 FOC(磁场定向控制)算法,能够实现高效、稳定的电机驱动,同时兼顾护发和安全性。

网友H(2025-04-08):
能支持12W的转数啊?这电机也很强吧

网友I:
话说,这种过流保护和堵转保护怎么做的

网友J:
一般风筒用考虑堵转保护吗?

网友K:
其实我挺喜欢研究电机的保护机制的,这种做好了,也是很强的

网友L:
我想知道这个电机型号是多少

网友M:
挺好的,芯片内置比较器和运放,开发板都可以做的小不少

网友N:
这里说的负离子,一般怎么产生啊?是电机产生吗?

网友O:
话说,灵动有没有关于310VDC转换成12V的方案啊?

网友P:
我看这个IPM,这是什么外设啊?

网友Q:
这芯片不错,好像做小家电的基本都会用到它

网友R(2025-05-31):
可以分成几个段落或标题,方便读者快速抓住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