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CW32充电检测仪-双向直通版使用体验

楼主(2025-01-03):
资源配置图
先看看资源配置图:

图1 资源配置图

开箱体验
里面有一个电流表和一个数码管。笔者选择用TFT
按照官方提供的参考配置购买:

图2 官方参考配置

下载程序源码

图3 程序源码

程序下载链接:
CW32 程序源码

驱动调试问题
发现颜色显示不正确,且有白边:

图4 颜色显示问题

查了淘宝,发现驱动芯片不带“S”:

图5 芯片对比

解决方法
改一下驱动 就可以了!
打开刚刚下载的源码
按照红箭头标记的格式修改就可以了。电流表用的是USE_HORIZONTAL==3。我们也可以只修改第三个。

图6 需要修改的部分1

// 需要修改的部分2
// 在lcd_init.c中的初始化函数添加一个
void LCD_Init(void)
{
        long i;

        LCD_GPIO_Init();//初始化GPIO

        LCD_RES_Clr();//复位
         for(i=0;i<10000;i++);
        LCD_RES_Set();
         for(i=0;i<10000;i++);

        LCD_BLK_Set();//打开背光
   for(i=0;i<10000;i++);

        LCD_WR_REG(0x11);//Sleep exit
         for(i=0;i<200000;i++);               //Delay 120ms
        LCD_WR_REG(0xB1);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DATA8(0x3C);
        LCD_WR_DATA8(0x3C);

        LCD_WR_REG(0xB2);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DATA8(0x3C);
        LCD_WR_DATA8(0x3C);

        LCD_WR_REG(0xB3);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DATA8(0x3C);
        LCD_WR_DATA8(0x3C);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DATA8(0x3C);
        LCD_WR_DATA8(0x3C);

        LCD_WR_REG(0xB4);     //Dot inversion
        LCD_WR_DATA8(0x03);

        LCD_WR_REG(0xC0);
        LCD_WR_DATA8(0x0E);
        LCD_WR_DATA8(0x0E);
        LCD_WR_DATA8(0x04);

        LCD_WR_REG(0xC1);
        LCD_WR_DATA8(0xC5);

        LCD_WR_REG(0xC2);
        LCD_WR_DATA8(0x0d);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REG(0xC3);
        LCD_WR_DATA8(0x8D);
        LCD_WR_DATA8(0x2A);

        LCD_WR_REG(0xC4);
        LCD_WR_DATA8(0x8D);
        LCD_WR_DATA8(0xEE);

        LCD_WR_REG(0xC5);     //VCOM
        LCD_WR_DATA8(0x06); //1D  .06

        LCD_WR_REG(0x36);     //MX, MY, RGB mode
        if(USE_HORIZONTAL==0)LCD_WR_DATA8(0x08);
        else if(USE_HORIZONTAL==1)LCD_WR_DATA8(0xC8);
        else if(USE_HORIZONTAL==2)LCD_WR_DATA8(0x78);
        else LCD_WR_DATA8(0xA8);

        LCD_WR_REG(0x21);

        LCD_WR_REG(0x3A);
        LCD_WR_DATA8(0x55);

        LCD_WR_REG(0xE0);
        LCD_WR_DATA8(0x0b);
        LCD_WR_DATA8(0x17);
        LCD_WR_DATA8(0x0a);
        LCD_WR_DATA8(0x0d);
        LCD_WR_DATA8(0x1a);
        LCD_WR_DATA8(0x19);
        LCD_WR_DATA8(0x16);
        LCD_WR_DATA8(0x1d);
        LCD_WR_DATA8(0x21);
        LCD_WR_DATA8(0x26);
        LCD_WR_DATA8(0x37);
        LCD_WR_DATA8(0x3c);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09);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DATA8(0x10);

        LCD_WR_REG(0xE1);
        LCD_WR_DATA8(0x0c);
        LCD_WR_DATA8(0x19);
        LCD_WR_DATA8(0x09);
        LCD_WR_DATA8(0x0d);
        LCD_WR_DATA8(0x1b);
        LCD_WR_DATA8(0x19);
        LCD_WR_DATA8(0x15);
        LCD_WR_DATA8(0x1d);
        LCD_WR_DATA8(0x21);
        LCD_WR_DATA8(0x26);
        LCD_WR_DATA8(0x39);
        LCD_WR_DATA8(0x3E);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09);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DATA8(0x10);

//        delay1ms (120);
for(i=0;i<200000;i++);
        LCD_WR_REG(0x29);     //Display on
}

不想自己去改的也可以下载我gitee上的代码
###CW32 电流表程序源码-适配ST7735
面板设计

一开始本想使用这个官方推荐的外壳。设计得非常美观,但是想到自己没有打印机且立创如果打印彩色的可能会比较贵,然后又刚好抢到了立创的面板券。还是选择的使用面板吧。

先打开官方的开源连接

面板官方的有顶层、中层、顶层
我把他改了下
变成这样

最终的实际效果

中间分别用m2x5铜柱和m2x3的铜柱固定。使用了m2x6以及m2x3对螺丝固定
————————————————

                            版权声明:本文为博主原创文章,遵循 CC 4.0 BY 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23315011/article/details/144375775

网友A:
显示屏模块是如何通讯的

网友B:
非常不错的开源项目

网友C:
很赞的开源项目

网友D:
开源文件非常不错的CW32充电检测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