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使用STLINK烧录问题上电顺序问题

楼主(2025-01-03):
当前使用ST-LINK/V2进行烧录,其中MCU为1.8V供电,JTAG接口3.3V供电,ST_LINK的VCC、GND、SWDIO、SWCLK分别对应连接板子的相应插针,实验中,如果1.8V优先上电,打开STM32 ST-LINK Utility软件连接,会偶发连接不上目标板的问题。3.3V优先无此问题,想问是否跟时序有关,但是手册中没有找到过相关资料

网友A:
可以考虑使用电平转换电路来匹配电压。

网友B:
检查ST-LINK/V2与板子之间的连接是否牢固可靠

网友C:
调整上电顺序

网友D:
更新固件和软件到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