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D卡格式化出错

楼主(2025-01-03):
SD卡, DM, MM, TI, DMA, ma

在进**格式化的时候,会报错FR_DISK_ERR,具体原因是在写函数中在

if(__SDMMC_GET_FLAG(SDMMCx, SDMMC_FLAG_CTIMEOUT))
{
  __SDMMC_CLEAR_FLAG(SDMMCx, SDMMC_FLAG_CTIMEOUT);

  return SDMMC_ERROR_CMD_RSP_TIMEOUT;
}
里面退出了,返回了SDMMC_ERROR_CMD_RSP_TIMEOUT,查手册,这一位代表的是SDMMC->STA寄存器的第4位,

Bit 4 TXUNDERR: Transmit FIFO underrun error
Note: If DMA is used to fill SDMMC FIFO (DMAEN bit is set in SDMMC_DCTRL register),
user software should disable DMA stream, and then write DMAEN with ‘0’ (to disable
DMA request generation).
有大佬遇到过这个问题吗?怎么解决呢?

网友A:
估计SD卡坏了

网友B:
DMA配置有误?

网友C:
检查与SD卡通信的命令序列是否正确

网友D:
在不同的设备或读卡器上格式化SD卡,看是否能成功。

网友E:
可能是硬件连接

网友F:
对SD卡或整个SD卡控制器进行硬件复位,看是否能解决问题。

网友G:
更新驱动和固件

网友H:
驱动和固件可能与硬件不兼容导致的

网友I:
编写一个简单的测试程序,只尝试进行基本的读写操作,以排除复杂应用逻辑的影响。

网友J:
先插在电脑看看

网友K:
命令之间添加些延时处理。
如果仍然不行,可能就是SD卡坏掉了

网友L:
物理损坏

网友M(2025-02-08):
这个TXUNDERR错误确实头疼,之前遇到过,是DMA数据传输跟不上导致的,你可以试试降低SDMMC的时钟频率看看。

网友N:
可能是DMA配置的问题,确认一下DMAEN位是不是正确设置了?还有传输缓冲区大小也要注意。

网友O:
我记得有个方案是直接手动关闭DMA再重新初始化,貌似能解决这种FIFO underrun错误。

网友P:
建议检查一下SD卡的兼容性,有时候卡本身性能不足也会导致这种问题。

网友Q:
看你的描述,可能是写速率和卡的实际能力不匹配,试着调慢数据传输速率?

网友R:
我之前遇到这个问题是因为写操作没有对齐,建议检查一下写入地址是否对齐到块边界。

网友S:
可以加一些调试信息,比如看看出错时FIFO的状态,这样能更好定位具体原因。

网友T: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SD卡?是不是尝试过换一张卡再测试?

网友U:
试试增大FIFO阈值或者调整DMA缓冲区大小,有时候可以缓解这种错误。

网友V:
可能还跟SD卡初始化有关系,确认一下电压切换和卡状态检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