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STM32U5 偶尔出现无法进入shutdown模式

楼主(2025-01-03):
void sys_api_power_shutdown(void)
{
    HAL_SuspendTick();
    __disable_irq();
    /* Enable WakeUp Pin PWR_WAKEUP_PIN2 connected to PC.13 */
    HAL_PWR_EnableWakeUpPin(PWR_WAKEUP_PIN2_HIGH_1);
    /* Clear wake up flag */
    __HAL_PWR_CLEAR_FLAG(PWR_WAKEUP_ALL_FLAG);
    /* delay */
    sys_api_nop(10);
    /* Enter the shut down mode */
    HAL_PWREx_EnterSHUTDOWNMode();
}
请问,通过上述代码进入shutdown模式,偶尔会出现进入失败的情况,现象是功耗没有降下去,并且IO口没有被重置,我在进入之前进行了systick关闭和全部中断的禁用,我确认PWR->BDCR1中的PWR_BDCR1_BREN位是0,并且清除了全部的唤醒标志,还给了一定的延时。

网友A:
可能是软件错误

网友B:
可能是唤醒引脚配置不正确

网友C:
检查复位电路在shutdown模式下有没有发生意外复位。

网友D:
是否有其他库函数或硬件特性可能干扰shutdown模式的进入。

网友E:
电源电路不稳定?

网友B:
硬件故障

网友E:
检查是否有其他外部信号可能意外触发唤醒引脚。

网友F:
更新固件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