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STM32U5+LPBAM需设置RAM为SRAM4的地址,否则LPBAM无法运行?

楼主(2025-01-03):
/* Memories definition */
MEMORY
{
  RAM (xrw)     : ORIGIN = 0x28000000,  LENGTH = 16K
  FLASH        (rx)        : ORIGIN = 0x08000000,        LENGTH = 2048K
}
请问,必须如上图这样设置才可以正常使用LPBAM吗,如果我的应用程序占用RAM过大,需要使用大量的RAM空间,如何设置才能保证LPBAM和RUN模式下的应用程序正常使用呢?

网友A:
其实,即使工作在LPBAM模式并非一定要使用SRAM4. 这要看涉及到的外设和低功耗模式。

具体到STM32U5系列,如果LPBAM模式配合低功耗STOP2模式,这时就需要使用低功耗DMA模

块 LPDMA1,而它能访问的内存区域只能是SRAM4。

在STOP0 STOP1模式下,GPDMA1也支持LPBAM,这时可以使用SRAM1/5.

LPTIM2, USARTx (x = 1 to 6), SPI1, SPI2, I2C1, I2C2, I2C4 and MDF1 are autonomous only with GPDMA1 and SRAM1 to SRAM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