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Boot0通过10k电阻接地。。。。

楼主(2025-01-03):
Boot0通过10k电阻接地,Boot1作为输入使用被配置成外部中断,现在存在的问题是可能会导致单片机加密无法运行,且无法解密,RDP显示为FF,这是怎么导致的?

网友A:
检查Boot0和Boot1的引脚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B:
检查RDP位的设置

网友C:
可能是硬件故障

网友D:
单片机的电源和接地是否稳定可靠

网友E:
Boot0通过10k电阻接地和Boot1作为输入使用被配置成外部中断本身通常不会导致单片机加密无法运行且无法解密的问题。更可能的是,这些问题是由于错误的编程或配置、硬件故障或解密过程中的问题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