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
[电路分析] 360摄像头拆机与维修

楼主(2025-01-03):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家里的360摄像头不知道咋回事,转不动了,左右转不动,上下也转不动,然后以旧换新买了给新的,旧的还给继续用,真有意思。
于是决定拆开旧的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能否修复。
1、外观是看不到螺丝的,我猜啊,在这四个脚垫下面

2、去掉脚垫,发现真的有四个螺丝孔,设计的真隐秘

3、拧开螺丝,可以轻松分开上下两部分,电机赫然在列,通过两个螺丝固定在底座,通过齿轮带动下盘旋转

4、电机的型号是24BYJ46 DC 5V 电机,这是一个步进电机,查询了下这个型号很少有卖的,不好采购,唯一几个供货信息有点贵,算了,不买新的了。一会儿尝试手工维修电机。

5、取下电机,摸索看看是什么问题导致的不转动,手工拧了一下很紧不动。发现渗出的润滑剂很黏。
猜测是润滑剂比较次,凝固导致的。

6、发现上半部也是有螺丝固定的,取下螺丝看看上面如何

7、取下螺丝后发现上面也是一个步进电机,从缝隙看进去发现是24BYJ48 DC 5V 型号
取掉两边螺丝尝试分离开摄像头塑料球体,发现分不开,疑似通过超声波焊接一起了,除非暴力拆,算了,留个全尸,再想他法。

8、垃圾润滑油凝固,应该是冬季低温所致,找到打火机对这个分离出来的电机加热,烧的有点发黑,一边烧,一边旋转电机,越来越轻松了,可以拧动了,很不错,看来思路对了。对顶部的电机同样用打灰机对着铜轴加热一会儿,发现也可以拧动了,看来热量传递进去了。通电用手机遥控测试,发现可以转的动了。

9、将螺丝装回去,将摄像机恢复原装,装好后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多出来了2个螺丝,想不起是哪个位置的了,算了能用就行。

10、对比新旧摄像机,新的摄像机需要用新的APP才能使用,360只会生活,原来的摄像头可以用360智能摄像机APP使用,旧的可以通过声波发送配网信息,新的不可以,新的只能用蓝牙,或者摄像机自带的WIFI信号配置。

观察发现,新版的摄像机更加圆润肥胖了,原来的旧的更加苗条。
摄像头的主要电路板集中在顶部的摄像机电路板,下端主要是集成了电源接口和一个按钮,以及扩展电路板,另外旧的具备一个触摸按钮,触发报警打电话功能。

楼主:
新版的APP没有老版本的好用,都不支持配置老版本的摄像头的夜视模式了,360的软件升级没能很好的兼容旧版本,所以360的产品是做不好的,本人不再看好360,以后再买摄像头我就不再选择360了。
将新摄像头绑定到账户后,只能在新版的软件显示。老版本的软件看不到,这个太恶心了。

网友A:
原来用的是步进电机啊。看来学会步进电机很有用,我之前以为是舵机呢。

网友A:
是不是还有限位开关,不然怎么知道转到头了。有给复位校准功能,应该是有的。

网友B:
这是两种型号,我前几年就是买的圆润的那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两种型号,我前几年就是买的圆润的那款

老的是瘦的,新的是胖的,新的没老的好用啊,新的是为了割韭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