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L4系列芯片文档用户手册合集-1

楼主(2025-01-03):
UM2651_STM32L4P5AG单片机的探索套件用户手册
本用户手册主要介绍了基于Arm®Cortex®-M4内核的STM32L4P5AG微控制器的STM32L4P5AG-DISCOVERY 探索套件

UM1855_基于STM32L476ZGT6微控制器的评估板
STM32L476评估板为基于Cortex-M4核的STM32系列微控制器提供完备的示例和开发平台,评估板使用的STM32L476ZGT6有3路I2C总线,3个SPI模块,6路USART,CAN,SWPMI,2路SAI,12位ADC,LCD驱动,内部有128K SRAM和1M Flash,Quad-SPI,触摸感应模块,USB OTG FS模块,LCD控制器,灵活的内存控制器(FMC),调试接口支持SWD和JTAG

UM2305_STM32L4和STM32L4+系列安全手册
它描述了如何在安全相关系统的上下文中使用这些设备,并指定了用户对安装的责任。 和操作,以达到目标安全完整性水平。它还涉及X-CUBE-STL软件产品。

UM2365_介绍STM32通过LTE_Cat_M1和NB1网络连接云服务的探索套件包
STM32开发包是物联网和云科技的一种开发平台,包含了基于STM32L496AGI6-的低功耗母板和STMod+ LTE物联网通用扩展板。

UM1932_基于STM32F469NI的探索套件
本手册适用于STM32F469单片机,介绍了基于STM32F469NIH6的完整演示和开发平台,即32F469IDISCOVERY探索板。

物联网节点探索套件,与STM32L4+系列进行多通道通信
用于物联网节点的B-L4S5I-IOT01A发现套件允许用户开发直接连接到云服务器的应用程序。

UM2743_基于STM32L4系列的LTE Cat M或NBIoT开发套件用户手册
本文档适用于STM32L4系列的LTE Cat M或NBIoT开发套件,提供有关开发套件硬件功能的信息以及运行演示的说明应用程序软件。

UM1860_基于STM32L4 和 STM32L4+ 系列的STM32CubeL4软件库使用入门
STM32Cube是意法半导体公司提供的可以极大的减轻开发者的时间,工作量和成本的开发平台,STM32Cube覆盖了整个STM32系列产品。本文档描述了STM32L4和STM32L4+的STM32Cube库示例及使用方法。

UM2655_STM32CubeL4_STM32L4P5G_DK演示固件
本用户手册主要介绍了STM32CubeL4_STM32L4P5G-DK演示固件,STM32Cube是意法半导体公司提供的可以极大的减轻开发者的时间,工作量和成本的开发平台,STM32Cube覆盖了这个STM32系列产品。

UM2153_基于STM32L4的多通道通讯IoT节点探索套件
STM32L4 IoT节点探索套件可以让用于开发具备直接连接到云服务器的应用

UM1879_基于STM32L476VG微控制器的探索套件
STM32L476探索套件帮助用户去探索STM32L4超低功耗的特性,并帮助用户开发应用。

UM2322_介绍STM32通过2G和3G网络连接至云服务的探索套件包
探索套件包STM32P-L496G-CELL01是一个完整的移动网至云端连接的开发平台,包含了基于STM32L496AGI6单片机的低功耗探索板和STMod+ 蜂窝扩展板。本用户手册对该探索套件做了介绍。

UM1916_STM32CubeL4的Nucleo演示固件
本手册适用于STM32L4系列单片机,介绍了STM32CubeL4 Nucleo演示平台,使用STM32Cube HAL & BSP & FatFs组件,从Micro SD中载入并显示全彩色位图。

UM2145_STM32L496探索套件STM32CubeL4演示固件
STM32CubeL4 32L496探索演示平台由STM32Cube HAL,BSP和RTOS中间件组件构成

UM1934_基于STM32F469NI的评估板
本手册适用于STM32F469单片机,介绍了基于STM32F469NIH6的完整演示和开发平台,即STM32469I-EVAL评估板。

UM1935_基于STM32F479NI的评估板
本手册适用于STM32F479单片机,介绍了基于STM32F479NIH6的完整演示和开发平台,即STM32479I-EVAL评估板。

UM1928_STM32L476G探索套件软件开发工具入门指南
本手册适用于STM32L476单片机,介绍了使用STM32L476探索套件开发一个应用所需要软件开发环境。

UM1937_面向STM32L476G-EVAL评估板的STM32CubeL4演示固件
本手册适用于STM32L476单片机,介绍了STM32CubeL4演示固件,使用STM32Cube HAL & BSP & RTOS组件,演示STM32超低功耗解决方案及音频能力,等等。

UM1919_面向32L476GDISCOVERY探索套件的STM32CubeL4演示固件
本手册适用于STM32L476单片机,介绍了STM32CubeL4演示固件,使用STM32Cube HAL & BSP & RTOS组件,演示STM32超低功耗解决方案及音频能力,等等。

UM3166 STM32L4、STM32L4+系列 UL/CSA/IEC 60730-1/60335-1自检库用户指南
该文档适用于STM32L4系列与STM32L4+系列设置的X-Cube-ClassB自检库

UM2178_STM32Cube_X_CUBE_AWS亚马逊网站服务IoT软件扩展包使用指南
本用户手册描述了为STM32Cube所写的STM32 AWM(亚马逊网页服务)ioT软件扩展包。亚马逊物联网网络服务基于MQTT在IoT设备和云端进行加密、双向通讯

UM1884_STM32L4/L4+ HAL及底层驱动说明
本手册介绍了STM32L4/L4+ HAL及底层驱动

UM1884_STM32L4和STM32L4plus硬件抽象层和底层驱动描述
STM32Cube是意法半导体公司提供的可以极大的减轻开发者的时间,工作量和成本的开发平台,STM32Cube覆盖了整个STM32系列产品。本文档描述了STM32L4和STM32plus硬件抽象层驱动和底层(LL)驱动

UM2253_高性能HF读卡器和NFC启动器的软件扩展包入门指南
适用于STM32F4,STM32L4系列单片机的用户手册,介绍了高性能HF读卡器/ NFC启动器的STM32Cube软件扩展包

UM1860_STM32CubeL4软件库使用入门
STM32Cube是意法半导体公司提供的可以极大的减轻开发者的时间,工作量和成本的开发平台,STM32Cube覆盖了整个STM32系列产品。本文档描述了STM32L4和STM32L4+的STM32Cube库示例及使用方法。

UM2441_基于STM32Cube的Google云服务扩展包入门指南
用于STM32F4,STM32L4,STM32F7单片机,介绍了STM32单片机连接Google云平台的STM32Cube软件扩展包。

UM2347_通用IoT云软件扩展包介绍
适用于STM32F4,STM32L4,STM32F7系列单片机的用户手册,描述了基于STM32Cube的通用IoT云软件扩展包。该软件包括一系列库和应用程序,通过WiFi,以太网或蜂窝连接,这些例程帮助实现了使用MQTT和HTTP协议的物联网云应用。

UM2426_介绍STM32Cube中的X_CUBE_CELLULAR蜂窝网络连接扩展包
本用户手册适用于STM32全系列单片机的用户手册,帮助用户了解和上手STM32Cube中的X_CUBE_CELLULAR蜂窝网络连接扩展包

UM2695_用于STM32探索套件和评估板的STMod_ fan_out扩展板
本用户手册主要介绍了STMod +扇出扩展板,它提供了扩展连接器以直接使用来自不同制造商的第三方模块。 它可以与具有STMod +连接器的STM32 Discovery板或评估板一起使用,以扩大其STM32微控制器的演示范围。

UM0424 STM32 USB FS设备开发套件
本用户手册适用于STM32 F102xx,STM32 F103xx, STM32L1, STM32 F3 系列单片机, 描述了STM32 USB-FS 设备开发套件的所有组件。

UM1976_音乐终端驱动软件包入门指南
适用于STM32全系列,实现了音乐终端的驱动

UM1913_基于STM32Cube的STMTouch触摸感应库开发
适用于STM32F0,STM32F3,STM32L0,STM32L1,STM32L4,STM32L4+,STM32WB单片机的用户手册,描述了基于STM32Cube的STMTouch触摸感应库的开发应用

UM2083_STM32Cube的X-CUBE-SPN6低压步进电机驱动软件扩展入门
本手册介绍了如何使用X-CUBE-SPN6 扩展包控制 STSPIN220 步进电机驱动器。

UM1946_三相无刷直流马达驱动入门
介绍了适用于STM32全系列的STM32Cube软件扩展包,实现了三相无刷直流马达驱动

UM2204_STM32H7系列单片机STM32CubeH7软件库使用指南
STMCube通过减少开发时间成本和费用成本,使得开发者工作更轻松

UM2739_用STM32 Pack Creator工具创建针对STM32CubeMX增强的软件包
本用户手册主要介绍了如何使用STM32 Pack Creator工具创建针对STM32CubeMX增强的软件包

UM2202_STM32CUBEMON-PWR软件使用入门
本手册适用于STM32单片机,介绍了STM32CUBEMON-PWR软件。通过在X-NUCLEO-LPM01A扩展板上运行STM32CUBEMON-PWR软件,开发人员能够快速分析目标开发板的低功耗性能。

UM2787 基于X_CUBE_DISPLAY显示模块入门用户手册
本用户手册主要用于基于X-CUBE-DISPLAY显示模块入门

UM0412 如何进行DfuSe USB设备固件更新
本用户手册适用于STM32L0,STM32L1,STM32L4系列单片机,描述了DfuSe演示的用户界面,该界面用于解释、说明ST设备固件更新库的使用方法。

UM2576_STM32CubeIDE ST-LINK GDB服务器的用户手册
本用户手册简要介绍了STM32CubeIDE ST-LINK GDB 服务器,运行在通过ST-LINK JTAG probe连接到 Arm® Cortex®-M目标的PC上 .

UM2262_X_CUBE_SBSFU安全启动和固件更新软件入门
本手册适用于STM32单片机,介绍了STM32Cube扩展软件包X_CUBE_SBSFU的使用,该软件实现了STM32单片机的安全启动和安全固件更新。安全启动(SB)和安全固件更新(SFU)解决方案使得用户可以将STM32微控制器升级到新固件版本,添加新功能,以及纠正潜在问题。 此升级过程必须以安全的方式执行,以防止设备上的数据被未经授权的程序更新或访问。

UM1924_STM32加密库
本手册适用于STM32系列单片机,介绍了STM32加密库X-CUBE-CRYPTOLIB的应用编程接口(API),包括软件实现及硬件加速方案,支持多种对称及非对称加密算法。

UM2285_STM32Cube扩展软件包开发指南
适用于STM32全系列单片机,STM32Cube扩展软件包开发指南

UM2560_用于具有 Sigfox 连接,蓝牙连接和传感器的IoT跟踪器节点STM32Cube功能包
本用户手册用于具有 Sigfox 连接,蓝牙连接和传感器的IoT跟踪器节点STM32Cube功能包

UM2870_用于STM32Cube通过分布式人工智能 (AI) 实现超低功耗环境感知
本用书手册介绍用于STM32Cube的FP-AI-CTXAWARE1

UM2812_用于X_CUBE_53L3A2飞行时间测距传感器扩展包用户手册
本用户手册主要用于基于先进的多区域和多目标检测扩展软件X-CUBE-53L3A2飞行时间测距传感器入门

UM2073_STM32_LoRa的STM32Cube软件扩展库
本手册适用于STM32系列单片机,介绍了如何使用STM32 LoRa™ 的STM32Cube软件扩展库

UM2813_用于X_CUBE_53L1A2飞行时间测距传感器扩展包用户手册
本用户手册主要用于基于先进的多区域和多目标检测扩展软件X_CUBE_53L1A2飞行时间测距传感器入门

UM2744_基于蜂窝连接功能的IoT传感器节点的STM32Cube用户手册
本手册主要用于介绍FP-SNS-IOTA1 STM32Cube功能包,可让您在具有蜂窝功能的IoT传感器节点上启用IOTA DLT功能连接性。该功能包实现并演示了STM32 MCU的IOTA DLT用例。

UM2063_STM32_USB-PD的STM32Cube软件扩展库
本手册适用于STM32系列单片机,介绍了STM32 USB-PD (Power Delivery)的STM32Cube软件扩展库及其使用方法

UM2741_用于STM32双通道IO_Link设备扩展板入门用户手册
本手册主要用于介绍STM32双通道IO-Link设备Nucleo扩展板入门

UM2749_用于X_CUBE_IOD02工业IO-Link设备收发器用户手册
本用户手册主要用于STM32Cube_X_CUBE_IOD02工业IO-Link设备收发器

UM2806_用于X_CUBE_OPUS_音频编解码器STM32Cube的软件扩展
本手册用于STM32Cube的X-CUBE-OPUS扩展软件包可在不同的STM32 MCU系列上运行,并包括一个固件示例,可轻松配置和配置Opus编码器和解码器。该扩展基于STM32Cube软件技术构建,以简化跨不同STM32微控制器的可移植性。

UM2707_基于X_CUBE_OUT8工业数字输出软件包用户手册
本用户手册主要介绍了STM32Cube X-CUBE-OUT8工业数字输出软件

UM2567_基于STM32Cube的蜂窝连接扩展包X_CUBE_CELLULAR入门
本用户手册适用于STM32单片机,介绍了如何使用基于STM32Cube的蜂窝连接扩展包X-CUBE-CELLULAR

UM2639_STM32微处理器OpenSTLinux扩展包用户手册
本用户手册主要介绍了如何使用STM32 MPU OpenSTLinux扩展包进行预测维护

UM2688_基于STM32Cube高速数据记录功能套件
本手册主要介绍了FP-SNS-DATALOG1功能包为STEVAL-STWINKT1和STEVALSTWINKT1B实现了高速数据记录应用程序。 它提供了一种全面的解决方案,可以保存配置的传感器和麦克风的任意组合中的数据达到最大采样率。

UM0586_STM32密码库API
本用户手册适用于STM32F1, STM32 L1, STM32F2,STM32F4, STM32F0和 STM32F3系列单片机,描述了STM32密码库的API。

UM2179_STM32Nucleo_144脚开发板
STM32 Nucleo-144开发板(NUCLEO-L496ZG)使用户可以灵活的通过多种性能、功耗组合方式尝试新概念并建立原型。通过扩展Audiuno UNO V3接口而来的ST Zio插口可以轻易扩展出更多的Nucleo开放开发平台功能。通过板载的ST-LINK/V2-1即可实现在线调试及更新代码而无需购买额外调试器

UM2552_基于STM32单片机管理USB电源传输系统的用户手册
本用户手册详细介绍了基于STM32 单片机如何使用X-CUBE-USB-PD软件管理USB电源传输系统

UM2804_基于消除回声的STM32Cube用户手册
本用户手册FP_AUD_AEC1是STM32Cube功能包,其功能示例完全专注于声学回声消除和提供了带麦克风的USB智能扬声器用例的实现,该软件包包括AcousticEC库,该库提供了基于实时回声消除例程的实现。

UM0925_使用M24LR64-R数据记录器参考设计的说明手册
M24LR64-R是一种双接口EEPROM,适用于工业或医疗设备和消费电子等广泛应用,它为电子设备的设计和设备参数的升级额外增加了灵活性

UM2298_STM32Cube BSP驱动程序开发指南
本用户手册适用于STM32单片机,STM32Cube™通过减少开发工作、时间和成本,使开发人员更加轻松

UM2380_STM32电机控制软件库SDK的软件工具使用说明
适用于STM32全系列单片机,介绍了全新STM32电机控制软件库SDK5.1

UM2578_从TrueSTUDIO®到STM32CubeIDE的迁移指南
Arm® Cortex®-M目标的PC上 .

UM2579_从系统工作台到STM32CubeIDE的迁移指南
本用户手册简要说明了如何将STM32产品从系统工作台导入STM32CubeIDE

UM2502_STLINK_V3MODS和STLINK_V3MINI迷你调试探头用户手册
本用户手册主要介绍了STLINK-V3MODS和STLINK-V3MINI,是用于STM32微控制器的独立调试和编程微型探针

UM2195_基于STM32Cube的USB设备音频流线扩展包手册
本手册与补充STM32Cube™固件库的X-CUBE-USB-AUDIO扩展包相关联,它描述了X-CUBE-USB-AUDIO固件库以及使用方法

UM1956_STM32的Nucleo-32板
本手册适用于STM32系列单片机,介绍了使用32引脚封装STM32型号的STM32 Nucleo-32板。

UM2374_STM32马达控制软件工具SDK_V5.0入门
本用户手册介绍了STM32马达控制生态系统的设置和入门使用指南

UM2084_超低功耗STM32和LoRa™Nucleo软件包入门
本手册适用于STM32系列单片机,介绍了超低功耗STM32系列以及基于超低功耗系列的LoRa™ Nucleo软件包的使用细节

UM2085_超低功耗STM32和LoRaNucleo套件
超低功耗STM32和LoRaNucleo套件由NUCLEO-STM32L073RZ板和来自于Semtec的LoRa RF I-NUCLEO-SX1272D扩展板以及sub-1G sma天线组成,具有低功耗收发器SX1272用于长距离loRa Modem,用于提供高性能的LoRa OOK/FSK调制

UM2050_面向USB_Type_C和Power_Delivery的STM32Nucleo包
本手册适用于STM32系列单片机,介绍了基于Nucleo-F072RB的USB Type-C™和供电应用套件的完整硬件及使用方法

UM1859_基于STM32Cube的Motion MEMS软件和环境探测器软件扩展包的入门指南
本手册是STM32Cube的Motion MEMS软件和环境探测器软件扩展包的入门指南

UM2181_基于STM32Cube的MotionGC软件的入门指南
本手册是STM32Cube的MotionGC软件的入门指南

UM2192_基于STM32Cube的MotionMC软件的入门指南
本手册是STM32Cube的MotionMC软件的入门指南

UM2194_基于STM32Cube的MotionAW软件的入门指南
本手册是STM32Cube的MotionAW软件的入门指南

UM2201_基于STM32Cube的MotionGR软件的入门指南
本手册是STM32Cube的MotionGR软件的入门指南

UM2207_基于STM32Cube的MotionPM软件的入门指南
本手册是STM32Cube的MotionPM软件的入门指南

UM2215_基于STM32Cube的MotionID软件的入门指南
本手册是STM32Cube的MotionID软件的入门指南

UM2216_基于STM32Cube的MotionFA软件的入门指南
本手册是STM32Cube的MotionFA软件的入门指南

UM2220_基于STM32Cube的MotionFX软件的入门指南
本手册是STM32Cube的MotionFX软件的入门指南

UM2223_基于STM32Cube的MotionPE软件的入门指南
本手册是STM32Cube的MotionPE软件的入门指南

UM2224_基于STM32Cube的MotionCP软件的入门指南
本手册是STM32Cube的MotionCP软件的入门指南

UM2225_基于STM32Cube的MotionEC软件的入门指南
本手册是STM32Cube的MotionEC软件的入门指南

UM2275_基于STM32Cube的MotionFD软件的入门指南
本手册是STM32Cube的MotionFD软件的入门指南

UM2276_基于STM32Cube的MotionSD软件的入门指南
本手册是STM32Cube的MotionSD软件的入门指南

UM2277_基于STM32Cube的MotionTL软件的入门指南
本手册是STM32Cube的MotionTL软件的入门指南

UM2349_基于STM32Cube的MotionAT软件的入门指南
本手册是STM32Cube的MotionAT软件的入门指南

UM2350_基于STM32Cube的MotionPW软件的入门指南
本手册是STM32Cube的MotionPW软件的入门指南

UM2043_用于微软Azure云服务器的WiFi和传感器的ODE功能包
本手册适用于STM32系列单片机,介绍了FP_CLD_AZURE1_用于微软Azure云服务器的WiFi和传感器的ODE功能包

UM2045_介绍实现了13.56MHz多协议非接触式收发器IC的软件扩展包
本手册适用于STM32全系列,介绍实现了13.56 MHz多协议非接触式收发器IC的STM32Cube软件扩展包

UM2046_测距传感器软件扩展包
本手册适用于STM32全系列单片机,基于STM32Cube的软件扩展包,实现了测距传感器的开发

UM2212_关于AcousticSL实时声源定位中间件的使用入门
本手册适用于STM32单片机,介绍了AcousticSL实时声源定位中间件。

UM2213_关于AcousticEC实时回声抵消中间件的使用入门
本手册适用于STM32单片机,介绍了AcousticEC实时回声抵消中间件。

UM2214_关于AcousticBF实时波束形成中间件的使用入门
本手册适用于STM32单片机,介绍了AcousticBF实时波束形成中间件。

UM2219_用于MEMS麦克风采集、音频处理和音频输出功能包
本手册适用于STM32单片机,介绍了用于MEMS麦克风采集器音频处理和音频输出功能包。

UM2281_介绍通过WIFI实现PLC控制的ODE功能包
本手册适用于STM32单片机,介绍了如何使用FP-IND-PLCWIFI1功能包通过WIFI建立PLC来连接STM32设备。

UM2284_使用ST_PLC_APP来进行梯形逻辑编程
本手册适用于STM32单片机,介绍了使用ST-PLC APP来进行梯形逻辑编程。

UM2359_带长距离激光测距传感器的扩展板入门指南
适用于STM32全系列单片机的用户手册,介绍了长距离激光测距传感器扩展板X-NUCLEO-53L1A1

UM2371_长距离激光测距传感器软件扩展包入门
适用于STM32全系列单片机的用户手册,介绍了长距离激光测距传感器扩展板X-NUCLEO-53L1A1

UM2341_通过以太网连到6LoWPAN节点的软件包FP_NET_6LPETH1入门
本用户手册介绍了FP_NET_6LPETH1软件包的使用指南,该软件包适用于STM32全系列,实现了通过以太网连到6LoWPAN节点的STM32 ODE 功能包

UM2362_X_CUBE_SPN17低压三相无刷直流电机驱动软件包入门
本手册适用于STM32单片机的STM32Cube软件拓展包,实现了低压三相无刷直流电机驱动

UM2243_用于Nucleo板功耗测量的X_NUCLEO_LPM01A扩展板介绍
X-NUCLEO-LPM01A扩展板可以用来测量STM32 Nucleo-32,Nucleo-64或Nucleo-144电路板的功耗,本用户手册介绍了该扩展板的硬件部分,开发环境以及使用方法,便于用户对开发板快速了解并着手开发

UM2006_STM32Cube增益管理扩展软件库
本手册适用于STM32F0,STM32F1,STM32F2,STM32F3,STM32F4,STM32F7,STM32L0,STM32L1,STM32L4系列单片机,介绍了如何使用STM32Cube中的扩展软件库实现增益管理

UM1950_X_CUBE_ANALOG1_STM32Cube多功能软件库入门指南
本手册介绍了X_CUBE_ANALOG1_STM32Cube多功能软件库和系统配置。X_CUBE_ANALOG1_STM32Cube提供了一个完整的中间件来构建应用程序,很容易移植到其他MCU家族产品上。

UM1973_X_CUBE_WIFI1_WiFi功能和应用软件扩展入门指南
本手册介绍了X_CUBE_WIFI1扩展软件包。X_CUBE_WIFI1提供了完整了中间件来建立WIFI应用。

UM1992_X_CUBE_SPN8_低压BLDC马达驱动软件扩展入门指南
X_CUBE_SPN8为用户提供了完整了STM32固件来建立马达控制的应用。它可以在不同单片机之间移植,包含一个用户接口层,通过终端将实时数据传输到PC端

UM2013_FP_SEC_BLENFC1的BLE和动态NFC标签软件包的使用入门
本手册适用于STM32系列单片机 ,介绍了FP-SEC-BLENFC1软件的使用入门。该软件实现了安全连接下的BLE和动态NFC标签的库文件

UM2016_FP_SNS_MOTENV1功能包入门指南
FP-SNS-MOTENV1是一个STM32 ODE功能包。通过这个功能包用户可利用BLE将IoT节点链接到智能手机上,还可进行如传感器数据融合等高级功能的开发。

UM2026_FP_SNS_FLIGHT1功能包入门指南
FP-SNS-FLIGHT1是一个STM32 ODE功能包,使用NDRF标准进行简单和安全的蓝牙匹配,在NFC标签上储存必要信息。通过这个功能包用户可将IoT节点链接到智能手机上,还可启动传感器节点的开发,以便添加所需的功能。

UM2059_用于IoT节点的BLE和传感器的STM32ODE功能包入门指南
适用于STM32全系列单片机的用户手册,介绍了STM32 ODE功能包FP-SNS-ALLMEMS1。通过该软件包你可以将你的IoT节点链接到智能手机上,还可以进行语音通话,声源定位等高级功能的开发。

UM2061_FP_NET_BLESTAR1软件包入门指南
本手册适用于STM32系列单片机,介绍了构建BLE星型网络的FP-NET-BLESTAR1软件包和系统设置。

UM2100_FP_SNS_6LPNODE1软件入门指南
FP-SNS-6LPNODE1是一个STM32 ODE功能包。通过它你可以将你的IoT节点链接到一个6LoWPAN无线传感器网络,通过使用标准应用层协议进行开发

UM2182_基于STM32Cube的运动传感器和环境传感器扩展软件的入门指南
适用于STM32全系列,实现了Motion MEMS和环境传感器软件库

UM2186_连接AmazonAWS云的FP_CLD_AWS1软件包的入门指南
本手册介绍了Wi-Fi和传感器物联网节点的FP-CLD-AWS1软件包的使用入门,可连接到亚马逊AWS物联网云服务

UM2193_基于STM32Cube的MotionAR活动识别库软件的入门指南
适用于STM32全系列,实现了Motion MEMS和环境传感器软件库

UM2334_X_CUBE_GNSS1_STM32Cube全球导航卫星系统软件扩展包入门指南
X_CUBE_GNSS1_STM32Cube软件扩展包包括Teseo-LIV3F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驱动装置和支持NMEA协议的中间件。基于STM32Cube软件技术之上,容易移植到不同的STM32单片机上。

STM32L4系列芯片文档用户手册合集-2
STM32L5系列芯片文档用户手册合集-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