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07VET6芯片 串口波特率问题?

楼主(2025-01-03):
现在使用的是GD32F407VET6芯片替代STM32F407VET6,GD32IDLE_receive_interrupt例程,使用SP3485芯片,485通信,晶振25M,波特率设置115200时,发送数据正常,接收数据错误,有时还收不到数据,当波特率设置9600时,接收发送都正常了,有碰到这个问题的吗?都是怎样解决的呀,STM的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A:
可能是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B:
检查通信协议

网友C:
用示波器检查波形有无异常抖动或干扰。

网友D:
可能是引脚连接有误

网友E:
降低波特率

网友F:
检查起始位、数据位、停止位的波形是否符合UART协议要求。

网友G:
晶振电路连接是否稳定

网友H:
波特率配置有误?

网友I:
检查GD32F407VET6的UART中断配置是否正确,包括接收中断、发送中断等。

网友A:
检查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等配置是否与通信对方一致。

网友J:
无数据格式不匹配

网友K:
检查晶振的启动电容是否匹配,且电容值无偏差。

网友L:
检查是否存在外部干扰问题

网友M:
检查在接收数据过程中有没有发生数据溢出或丢失的情况。

网友N:
检查GD32F407VET6的UART接收中断处理逻辑是否正确,包括数据接收、存储、处理等。

网友O:
检查通信线路是否存在外部干扰源,如电磁干扰、电源噪声等。

楼主:
原来使用STM32F407VET6没有这问题,在网上查说是这个芯片的硬件起始位检测的问题,现在还没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P:
学习一下,提升自己

网友Q:
usart_oversample_config(USART_485, USART_OVSMOD_8);
降低串口过采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