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知识科普】教你如何看懂线路板

楼主(2025-01-04):
【知识科普】教你如何看懂线路板

线路板,全称为印刷电路板(Printed Circuit Board ,简称PCB),它是电子设备的关键基础部件。通过在绝缘基板上利用印刷、蚀刻等工艺构建起导电线路,如同电子世界的“道路网”,为电子元器件的连接与协同运作提供物理支撑。

看懂线路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 了解电路板基本结构:

单层电路板:只有一层导电线路,常用于简单电子设备。

双层电路板:有两层导电线路,上下层导线通过焊盘连接,比单层板能承载更多电子元件和功能。

多层电路板:由多个双层电路板叠加而成,通过内层引线和穿孔将各层导线相连,用于复杂电子设备,如计算机主板。

2. 认识主要元件:

电阻:在电路中主要起限流、分压作用。识别时可看其外观,一般是两端有引脚的柱状元件,表面可能标有阻值等信息,比如常见的碳膜电阻、金属膜电阻等。

电容:用于存储电荷和电能,有滤波、耦合等功能。常见的有电解电容(通常体积较大,有正负极之分)、陶瓷电容(体积较小,无极性)等。电容一般有两个引脚,在电路板上可能标有电容值等参数。

电感:主要功能是储存磁场能量,如在电源电路中用于滤波。通常是线圈形状,可能有磁芯。

二极管:具有单向导电性,可用于整流、稳压等。其外观一般是一端有环或特殊标记的半导体元件,在电路板上的位置和连接方式能反映其在电路中的作用。

三极管:用于放大信号或控制电流。有三个引脚,分别为基极(b)、发射极(e)和集电极(c),根据不同的连接和工作状态在电路中发挥不同作用。

电路板集成电路(芯片):是将大量电子元件集成在一个小芯片上,实现特定功能,如运算放大器、微处理器等。芯片通常有很多引脚,且上面可能标有型号等标识。

3. 分析电路连接:

观察线路走向:仔细查看电路板上的铜箔线路,了解电流的流向和路径。比如从电源端出发,沿着线路看电流如何经过各个元件,以及元件之间是如何连接的。

注意焊点和过孔:焊点是元件与线路连接的地方,过孔用于连接不同层的线路。观察焊点的质量和连接情况,以及过孔的位置和数量,可以帮助理解电路的布局和信号传输。

分析电路模块:电路板上通常会有一些功能相对独立的模块,如电源模块、信号处理模块、控制模块等。先确定各个模块的大致范围,然后研究模块内部元件之间的连接以及模块之间的信号交互。

4. 借助工具辅助:

放大镜:用于更清晰地观察电路板上元件的型号、参数以及线路的细节,特别是对于一些小型元件或细微的线路连接。

万用表:可以测量电阻、电压、电流等参数,通过实际测量来验证电路的工作状态和元件的性能。例如,测量电阻的阻值是否与标称值相符,测量电压是否在正常范围内等。

PCB电路原理图:如果能找到该电路板的电路原理图,对照原理图来看电路板,可以更直观地理解电路的设计和工作原理,快速定位元件的功能和连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