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推荐PWM通信控制电机应用32位单片机

楼主(2025-01-04):
电机控制MCU是现代电机驱动系统中不可或缺的核心组件。这些高性能的微处理器不仅具备强大的计算能力,还拥有丰富的外设接口,能够与各种传感器和执行器无缝连接。

在使用MCU进行脉冲宽度调制(PWM)通信以控制电机的应用中,首先需要对PWM模块进行细致的初始化设置。这包括设定PWM信号的频率,以确保它与电机的规格相匹配,同时调整占空比,这是控制电机转速的关键参数。通过精确地调整占空比,可以实现对电机转速的精细控制,从而达到预期的运行速度。

RAMSUN推荐一款的适用于PWM通信控制电机应用的32位单片机。MM32SPIN060G采用Cortex-M0内核,集成了运动控制所需的专用模拟外设,包括12位高精度ADC、2路模拟比较器COMP、2路运算放大器OPAMP、三相N沟道栅极驱动器,另配备有MC-TIM、硬件除法器HW-Div、DMA控制器等专用资源,以及32 KB Flash、4KB SRAM、11个GPIO等基础资源
-存储及运算资源:32KB Flash,4KB SRAM,最高主频60MHz
-7个定时器资源:1个16位高级定时器、1个32位通用定时器、3个基本定时器、1个12位IWDG、1个24位Systick
-支持2通道DMA
-硬件除法器HW-Div
-1路12位模数转换器ADC,支持7通道,采样速率1Msps
-2路模拟比较器COMP、2路轨对轨运算放大器OPAMP
-三相N沟道栅极驱动器
-支持UART/SPI通信
-内部LDO支持工作范围5.5~18V
-预驱工作电压高达100V
-支持四线烧录功能
-工作环境温度-40℃~105℃
-提供QFN32 4mmx4mm封装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EVERSPIN/article/details/144830983

网友A(2025-02-20):
这你直接找代理商不就给你推荐了吗

网友B:
我觉得这种电机好像任何一个MCU都是可以的吧

网友C:
是不是随便一个MCU都可以,关于灵动的MCU就行吧

网友D:
灵动还是不错的,做电机电控方面做的还不错

网友E:
驱动RAMSUN的话是用什么MCU是不是都可以啊

网友F:
一般控制RAMSUN应该怎么控制,最基础的是PWM就可以吧

网友G:
MM32SPIN系列好像都可以的吧

网友H:
直接使用MM32SPIN060G这种就可以的

网友I:
可以考虑一下MM32SPIN423C吧,这种就可以吧

网友J:
MM32SPIN222C适用于电动车、电动工具等需要高性能电机控制的应用场景。并且本MCU是集成了三相MOSFET、预驱以及LDO,可在小空间内发挥最大功能。同时,内建的高性能32位Arm Cortex-M0内核使开发更为简单快捷

网友K:
PWM模块进行细致的初始化设置是必须的

网友L:
PWM不就是常用的控制电机的一种方式吗

网友M:
其设计优势在于将电机控制所需的关键功能集成到一个芯片中,从而简化硬件设计,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