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自带DC-DC单片机32位MM32SPIN080G

楼主(2025-01-05):
因应电机驱动类芯片越来越高集成化的明朗趋势,灵动微电子最新推出的MM32SPIN080G专门集成了HV-Buck控制电路,同时预驱耐压高达200V,特别适合应用到36V到100V电压区段的产品中去。

在5.5V-15V应用中,系统输入电压直接给VCC12供电,HV-Buck模块可以不使用,这种情况下建议将CSR引脚(PIN5)接地;在15V~100V系统应用中,系统输入电压给HV-Buck模块的VIN供电(PIN1),VCC12为HV-Buck模块的输出。VCC12默认给芯片内部5.0V LDO供电,同时给外部预驱芯片供电。

使用MM32SPIN080G进行设计可以省掉原本的DC-DC芯片,无需再进行DC-DC芯片的选型,既降低了BOM成本,又节省了板上空间,具有更高的性价比。

MM32SPIN080G高性能的单电机控制SOC产品,采用Cortex-M0内核,集成200V三相N沟道栅极驱动器。存储及运算资源:32KB Flash,4KB SRAM,最高主频60MHz,支持UART/SPI通信,LDO工作电压支持5.5-18V,内置DC/DC支持电压至100V,工作环境温度 -40℃~105℃,提供QFN48和QFN32 4x4封装。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EVERSPIN/article/details/144141322

网友A(2025-02-18):
这种DCDC的话,是不是芯片会很热啊?

网友B:
稳定的工作环境,MM32SPIN080G能够在-40℃至105℃的工作环境温度下稳定运行,这使得它非常适合应用于工业级或户外环境等恶劣条件下

网友C:
不知道这个DCDC效率怎么样

网友D:
其实这种会让电路板体积小很多,还是不错的

网友D:
一般来说,这就算是支持宽电压了

网友E:
MM32SPIN080G集成了HV-Buck控制电路和200V三相N沟道栅极驱动器,用户在使用时可以省掉一颗DC-DC芯片,从而降低了BOM(物料清单)成本,节省了板上空间,提高了产品的性价比。

网友F:
该单片机支持5.5V至100V的宽电压范围,特别是在高压应用中表现出色,如36V至100V的电压区段。这使得它非常适合应用于需要高电压驱动的场景,如电机驱动、服务器风机、电动工具等

网友G:
集成DCDC和前置预驱确实很方便啊,集成度很高,节省BOM成本和PCB空间。

网友H:
其实MM32SPIN080G采用Cortex-M0内核,拥有32KB Flash和4KB SRAM的存储资源,以及最高可达60MHz的主频。这使得它能够处理复杂的控制算法和高速数据传输,满足高性能应用的需求。

网友I:
该单片机提供了多种通信接口,如UART/SPI等,方便与其他设备进行数据交换和通信。同时,它还内置了ADC(模数转换器)、COMP(模拟比较器)和OPAMP(运算放大器)等外设,进一步扩展了其应用功能。

网友J:
MM32SPIN080G提供了QFN48和QFN32 4x4两种封装形式,用户可以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封装类型,以满足不同应用场景的需求。

网友K(2025-03-31):
MM32SPIN080G 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集成了 HV-Buck 控制电路,并且支持高达 200V 的预驱耐压。

网友K:
使用 MM32SPIN080G 进行设计可以省去原本需要额外选择的 DC-DC 转换器,这样不仅 减少了 BOM(物料清单)成本,还能够 节省板上空间,使得整个设计更加紧凑和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