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基于CW32F030C8T6的舵机控制应用

楼主(2025-01-04):
资料链接如下:
BD网盘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6OFmiDzpJ-IZMF9eTCz6fA
提取码:xhdv
相关视频:【CW32】基于CW32的SG舵机控制应用

一、舵机原理

SG90舵机应用
SG90舵机目前在高档遥控玩具,如航模、包括飞机模型、潜艇模型、遥控机器人中已经使用得比较普遍。

SG90舵机导线
SG90舵机上有三根线,分别是GND(棕色线)、VCC(红色线)和SIG(黄色线),也就是地线、电源线和信号线。

SG90舵机工作原理
控制信号由接收机的通道进入信号调制芯片,获得直流偏置电压。它内部有一个基准电路,产生周期为20ms,宽度为1.5ms 的基准信号,将获得的直流偏置电压与电位器的电压比较,获得电压差输出。最后,电压差的正负输出到电机驱动芯片决定电机的正反转。当电机转速一定时,通过级联减速齿轮带动电位器旋转,使得电压差为0,电机停止转动。SG90舵机:属于模拟舵机,需要一直发送信号。

SG90舵机舵机的控制
舵机的控制一般需要一个20ms 左右的时基脉冲,该脉冲的高电平部分一般为0.5ms~2.5ms 范围内的角度控制脉冲部分。以180 度角度伺服为例,那么对应的控制关系是这样的:

0.5ms ---------- 0 度;500us

1.0ms ---------- 45 度;

1.5ms ---------- 90 度;

2.0ms ---------- 135 度;

2.5ms ---------- 180 度;

小型舵机的工作电压一般为4.8V 或6V,转速也不是很快,一般为0.22/60 度或0.18/60 度,所以假如你更改角度控制脉冲的宽度太快时,舵机可能反应不过来。如果需要更快速地反应,就需要更高的转速了。

二、PWM输出原理

PWM,英文名Pulse Width Modulation,是脉冲宽度调制缩写,它是通过对一系列脉冲的宽度进行调制,等效出所需要的波形(包含形状以及幅值),对模拟信号电平进行数字编码。

频率ARR、占空比CRRx

频率是指每秒钟信号从高电平到低电平再回到高电平的次数,为一个PWM波周期的倒数。

频率是系统时钟控制,

占空比是指高电平持续时间比一个周期持续的时间。通过控制占空比,来控制输出的等效电压。
所以对于方波的话,频率和占空比就确定了一个波。

三、例程配置

通常,我们在单片机中会使用定时器中断来实现pwm波中高低电平的转换,以及控制一个pwm波周期。
在单片机的io口中,并不是每一个io口都能输出pwm,所以我们要打开数据手册,能看到PB14的功能复用

在本次基于CW32030c8单片机例程中,选择使用高级定时器,并且使用CH2B通道 ,即ATIM_CH2B

计算周期:用到的PLCK—8MHZ

然后8倍预分频得到1MHZ,因为舵机中的周期为20ms,所以需要得到20ms的周期:

1/1mhz得到机器周期,通过配置高级定时器的重装载值ARR:19999(从0计数),机器周期乘以重装载值,刚好等于20ms,这样我们就设计好了周期,

在函数中设置比较值,也就能控制占空比了。

四、重要代码

void ATIM_IRQHandlerCallBack(void)//高级定时器中断处理回调函数
{
  static uint16_t duration = 0;
  static uint8_t cnt = 1;
  static uint8_t dir = 0;
  if (ATIM_GetITStatus(ATIM_IT_OVF))//获取ATIM中断标志位  即溢出
{
   ATIM_ClearITPendingBit(ATIM_IT_OVF);//清除ATIM中断标志位  即归零
    if (cnt++ > 50)//20ms x 50=1000ms 1秒一次
    {
      cnt = 1;
      if (!dir)//判断状态
      {
        duration += 500;//每次提高占空比2.5%,500/20000
        if (duration >= 2500)//舵机占空比最高12.5%,即2500
        {
          dir = 1;//改变方向
        }
      }

      ATIM_SetCompare2B(duration);//输出占空比
    }
  }
  if (ATIM_GetITStatus(ATIM_IT_C2BF))//通道 CH2B 比较匹配标志中断
  {
    ATIM_ClearITPendingBit(ATIM_IT_C2BF);//清除ATIM中断标志位
  }
}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2302_81038468/article/details/136496240

网友A(2025-10-09):
舵机是一种位置(角度)伺服的驱动器,由电子控制与机械控制部分组成

网友B:
在工作过程中,控制器发出PWM信号,舵机内部有基准信号可与控制器信号比对,驱动芯片通过压差大小及正负控制电机正负旋转

网友C:
舵机的输入输出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满足时不变特性,即系统的由系统输入信号所引起的系统输出,是否随着输入信号的时间变化而产生相同的时间变化

网友D:
CW32F030C8T6具备丰富的定时器功能,便于进行PWM控制。通过设定定时器的比较值,可以精确控制舵机的脉冲宽度,从而实现对舵机转动角度的精确调整

网友E:
一般来说,标准的舵机在1.5ms的脉冲宽度下处于中间位置,增加或减小脉冲宽度将使舵机相应地转向0度或180度

网友F:
在各类机器人项目中,舵机可用于控制机器臂或腿部的运动,实现复杂的运动控制

网友G:
将舵机的信号线连接到CW32F030C8T6的相关引脚上,通常使用PWM输出引脚来发送控制信号

网友H:
基于CW32F030C8T6的舵机控制很不错的案例

网友I:
程序中主要包括初始化定时器、设置PWM参数、发送控制指令等功能模块。可以通过调用库函数或直接操作寄存器的方式来实现这些功能

网友J:
在实际测试过程中,可能需要对程序进行调试和优化,以确保舵机能够准确响应控制信号并达到预期的运动效果。可以使用示波器等工具来监测PWM信号的质量,以及检查舵机的运行状态是否正常。

网友K:
基于CW32F030C8T6的舵机控制系统可以将多种功能集成在一个芯片上,减少了外部元件的数量,降低了系统的复杂度和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