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H7 FWDG独立看门狗

楼主(2025-01-04):
这个demo给得比较复杂,我直接找了几个函数替代了它原来的长篇大论。
一个初始化,一个喂狗。一些函数里的值可以直接复制demo。这样的话,两秒后不喂狗会复位。

void FWDGT_Init(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KEY_CLK[KEY_TAMPER]);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SYSCFG);
    fwdgt_config(2 * 500, FWDGT_PSC_DIV64);
        fwdgt_write_disable();
        fwdgt_enable();
}

void task_fwdgt_reload(void)
{
        /* uncock fwdgt write protect*/
        fwdgt_write_enable();
        /* feed fwdgt */
        fwdgt_counter_reload();
}

函数调用

int main(void)
{
    //其它的初始化函数。
        FWDGT_Init();
    while(1) {
                TaskLoop();
                task_fwdgt_reload();
    }
}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m0_38038158/article/details/144911518

网友A(2025-03-04):
GD32H7的FWDG独立看门狗为系统提供了可靠的异常监测与恢复机制

网友B:
FWDG本质上是一个12位的递减计数器。当计数器的值从某个设定的起始值一直减到0时,系统就会产生一个复位信号

网友C:
它由内部专门的40KHz低速时钟驱动,这个时钟是独立的,即使主时钟发生故障,FWDG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D:
通过向键值寄存器写入特定的值来控制FWDG的工作状态,如写入0xCCCC可启动独立看门狗,此时计数器开始从其复位值0xFFF递减计数;写入0xAAAA可实现“喂狗”操作,即重装载计数器的值,避免产生看门狗复位

网友E:
通过合理设置重装载寄存器的值,可以调整看门狗的超时时间

网友F:
内部看门狗和外部看门狗哪个更可靠些?假设mcu进入异常状态,卡死了,看门狗还能正常工作么?

网友G:
预分频寄存器用于设置看门狗时钟的分频系数,不同的分频系数会影响计数器的计数速度和超时时

网友H:
FWDG的时钟源是内部32KHz的IRC32K时钟。

网友I:
FWDG的时钟源需要经过一个预分频器,分频因子可以通过相关寄存器进行设置。预分频后的时钟频率决定了看门狗的计数速度。

网友J:
由于内部RC振荡器时钟的频率可能会因温度和工作条件而漂移,因此在实际应用中需要考虑这种频率变化对看门狗超时时间的影响。

网友K:
一旦设置了预分频系数和重装载值,并且启用了看门狗,就不能再改变这些参数。因此,在调用启动命令前要确保所有必要的配置已经完成。

网友L:
通过预分频寄存器(FWDG_PSC)设置计数器的时钟分频系数,从而调整计数器的计数频率。

网友M:
这个时钟源独立于系统时钟,保证了看门狗在系统时钟异常时仍能正常工作。

网友N:
FWDG独立看门狗包含一个计数器,该计数器在每个时钟周期递减。计数器的初始值可以通过重装载寄存器(Reload Register)来设置。

网友N:
在应用程序中定期执行“喂狗”操作,即向IWDG的键寄存器写入0xAAAA,以防止系统被复位。喂狗的时间间隔必须短于设定的超时时间。

网友O:
可以通过配置预分频系数和重装载计数值来调整看门狗的超时时间。

网友P:
在程序的关键路径上确保及时喂狗是非常重要的,以避免不必要的系统复位。

网友J:
FWDG独立看门狗是GD32H7系列微控制器的一个重要特性,它为系统提供了一种安全机制,以确保在软件出现异常时能够自动恢复。

网友Q:
FWDG有一个12位的计数器,计数器的初始值来自重装载寄存器(FWDGT_RLD)。
计数器在每个计数器时钟到来时减1,当计数器减到0时,会触发系统复位。
通过向FWDGT_CTL寄存器写入0xAAAA,可以重装载计数器的值,即“喂狗”。

网友R:
FWDG独立看门狗可以通过预分频器(Prescaler)来调整计数器的时钟频率,从而设置不同的超时时间

网友S:
IWDG是一个完全独立于主程序运行的模块,它使用自己的时钟源(通常是低速内部时钟LSI),这使得即使在系统时钟故障的情况下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T:
防止程序因受到干扰而出现跑飞或死机的情况。

网友U:
FWDG具有独立的时钟源(如IRC32K或IRC40K,内部RC振荡器时钟),在主时钟失效的情况下(如待机和深度睡眠模式下)仍能工作,适用于需要独立环境且对计时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

网友V:
向FWDG的控制寄存器写入特定的解锁序列,以解除写保护。

网友W:
一旦IWDG被激活,除非发生复位,否则无法关闭或更改其配置。因此,在开发阶段应谨慎处理IWDG的初始化代码。

网友X:
FWDG具有硬件控制位,可以用来控制是否在上电时自动启动独立看门狗定时器。

网友Y:
FWDG又是什么看门狗?和普通看门狗有什么区别?

网友M:
GD32H7的FWDG独立看门狗是一个关键的硬件安全机制,用于监测和解决由软件故障导致的系统问题。

网友Z:
FWDG独立看门狗实际上是一个12位的递减计数器。其工作原理是将看门狗定时器的计数器设定一个初始值(该值来自重装载寄存器),看门狗开始运行后,定时器中的计数值会在每一个计数器时钟周期到来时减1。如果计数值减到0而没有被及时重载(即“喂狗”操作),看门狗就会向MCU发出一个复位信号,使MCU复位。

网友O:
FWDG是一个自由运行的12位向下计数器,最大计数值为0xFFF

网友AA:
独立看门狗一般用来检测和解决由程序引起的故障。例如,设置独立看门狗的定时溢出时间为60ms,如果一个程序正常运行的时间是50ms,在运行完这段程序之后紧接着进行喂狗。如果超过60ms还没有喂狗,那就说明监控的程序可能出故障了,此时看门狗会产生系统复位,让程序重新运行。

网友AB:
GD32H7的FWDG独立看门狗时钟来源于IRC32K,这是其内部时钟,典型频率值为32KHz。但这个IRC32K不是直接连接到FWDGT计数器的,而是需要经过一个预分频器,该分频器的大小可以通过FWDGT_PSC寄存器进行设定。

网友AC:
独立看门狗本质上是一个递减计数器,它有自己独立的低速时钟源(LSI),即使主系统时钟出现故障,它依然能够正常工作。

网友AD:
看门狗内部的跟外部有啥区别啊?

网友AE:
首先进行了看门狗的初始化操作,包括使能看门狗时钟、配置预分频器和重装载值等。然后在主循环中定期调用喂狗函数来重载计数器,以防止看门狗产生复位信号。

网友AF:
通过向IWDG的键寄存器写入特定值(0xAAAA),可以重载计数器,防止看门狗定时器到期复位系统。

网友T:
在开发和调试阶段,可以通过配置看门狗在调试模式下停止工作来方便地进行代码调试。但在实际部署之前,应确保看门狗在调试模式下也能正常工作以确保系统可靠性。

网友AG:
增加看门狗定时器,定期喂狗,防止程序卡死不复位。

网友AH(2025-04-07):
喂狗要及时,别让系统复位了。

网友AI:
看门狗用于防止系统因程序跑飞而复位,设置超时时间,系统异常时自动复位。

网友AJ:
设置预分频寄存器就像给计数器的时钟速度开了一个“慢放”按钮,可以降低计数速度。

网友AK:
喂狗机制主要和应用程序设计有关系,不是单纯的一概而论。

网友AL:
FWDG用的时钟是内部32KHz的内部晶振。

网友AM:
先查询手册找到寄存器,然后通过I/O端口按顺序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