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超详细的GD32展频配置

楼主(2025-01-04):
展频官方文档

展频计算说明

fPLLIN 指的是经过 PSC 分频后的时钟;

fmod 的取值是0-10KHZ,GD 官方的计算取的 10KHZ

mdamp 按百分比表示的意思是 1%就代入 1,而不是 0.01

展频计算实例

展频计算应用
MCU:GD32F470ZIT6

主频:240MHZ

HXTAL 16MHZ

展频幅度选取与MODCNT MODSTEP 计算

选择 HXTAL 作为 PLL 时钟源, HXTAL 的时钟经过 PSC 分频进入 PLL 模块,RCU_PLL寄存器中规定 VCO 时钟源频率必须为 1-2MHZ 之间,所以 PSC 只能为 1/2。

如果为 PSC=1,PLLN=480,MODCNT = 25,,会导致 MODSTEP 分母减少,分子增大,进而时 MODCNT*MODSTEP 超过限制,除非调制频率减小到非常小,但是这也失去了展频的意义

所以 PSC 必须为 2,PLLN = 240,RCU_PLL寄存器规定 VCON 必须在 100-500MHZ 之间,2240 = 480MHZ, MODCNT = 25 如果调整幅度 1% ,MODCNT*MODSTEP 超过限制 , 调整幅度最大为 0.8%;

调制频率 10khz 的修改对调整幅度无影响,10KHZ->5KHZ,MODCNT = MODCNT*2 ,

MODSTEP = MODSTEP/2 ,MODCNT*MODSTEP 数值不变

注意事项
一般使用向下展频,避免对时钟敏感原件造成损伤

展频可能对以太网、usb 等时钟敏感模块造成影响

可以通过 PA8 PC9 等时钟输出引脚进行观察

PLL 禁能时才可以设置,设置结果可以在寄存处中观察

展频仅对 PLL 时钟有效,所有主频时钟源选择 PLL 倍频,然后主频下的所有时钟都进行了展频,但是 TLI 时钟由 PLLSAI 生成,无法展频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LSL_Blogs/article/details/144851379

网友A:
展频是一种技术,通过对尖峰时钟进行调制处理,使其从一个窄带时钟信号变为一个具有边带的频谱,将时钟的尖峰能量分散到展频区域的多个频率段

网友B:
fmod取值范围是0-10KHZ,GD官方的计算取值为10KHZ

网友C:
16MHZ作为PLL时钟源,RCU_PLL寄存器中规定VCO时钟源频率必须为1-2MHZ之间,所以PSC只能为1/2

网友D:
展频可能对以太网、usb等时钟敏感模块造成影响

网友E:
PLL禁能时才可以设置,设置结果可以在寄存处中观察

网友F:
展频仅对PLL时钟有效,所有主频时钟源选择PLL倍频,然后主频下的所有时钟都进行了展频,但是TLI时钟由PLLSAI生成,无法展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