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0元(功能说明)
[APM32F4] 基于磁链观测器无感foc的代码解读

楼主(2025-01-04):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无感foc与有感foc的区别只是有没有接入编码器、HALL传感器的区别;
有感foc通过编码器、HALL识别初始角度,计算电角度;
无感foc有许多方案进行电角度识别,高频注入、磁链观测等多种方案,这次只说明磁链观测器的方案解读;
先是foc的配置,一般有但电阻、双电阻、三电阻识别,常用的双电阻识别较多;
理论上双电阻可以计算出第三路电流;
foc大致流程
通过三路电流,Ia,Ib,Ic值,使用clark变化,得到Iα和Iβ;
使用Park变化得到d轴电流和q轴电流;
通过pid电流环使用Id/Iq得到Vd/Vq;
根据编码器或其它方式得到电角度;
使用逆向park变化通过电角度参数得到Vα和Vβ;
计算SVPWM;
根据Vα和Vβ获取当前所在电角度扇区,计算SVPWM的Ta,Tb,Tc值,输出到三相桥的pwm控制;

磁链观测器源码

/***************************************/
//函数功能:观测器初始化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        无
//备注:
/***************************************/
void flux_observer_init(void)
{
    Foc_observer.Rs = MOTOR_RS;
    Foc_observer.Ls = MOTOR_LS;
    Foc_observer.Flux = MOTOR_FLUX;

    Foc_observer.PLL_kp = 0.27f;
    Foc_observer.PLL_ki = 0.028f;
    Foc_observer.PLL_Err = 0.0f;
    Foc_observer.PLL_Interg = 0.0f;
    Foc_observer.PLL_Ui = 0.0f;

    Foc_observer.Ctrl_ts = 0.0001f;
    Foc_observer.Gain = 20000.0f;
    Foc_observer.Err = 0.0f;
    Foc_observer.Theta = 0.0f;
    Foc_observer.speed_hz = 0.0f;

    flux_in_wb[0] = 0.0f;
    flux_in_wb[1] = 0.0f;

    fluxS_in_wb[0] = 0.0f;
    fluxS_in_wb[1] = 0.0f;

    fluxR_in_wb[0] = 0.0f;
    fluxR_in_wb[1] = 0.0f;

    speed_calc_cnt = 0;
    speed_acc = 0.0f;
    speed_now = 0.0f;
}

/***************************************/
//函数功能:  磁链观测器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        无
//备注:
/***************************************/
void flux_observer(void)
{
    float VoltRs[2];
    float VoltdPhi[2];

    float g_fluxfluxR = 0.0f;
    float sin_theta = 0.0f;
    float cos_theta = 0.0f;

    //calc alpha axis flux
    VoltRs[0] = Foc_observer.Rs * Foc_calc.Ialpha;
    VoltdPhi[0] = Foc_calc.Valpha  - VoltRs[0];
    VoltdPhi[0] += fluxR_in_wb[0] * Foc_observer.Err * Foc_observer.Gain;
    flux_in_wb[0] += VoltdPhi[0] * Foc_observer.Ctrl_ts;

    //calc beta axis flux
    VoltRs[1] = Foc_observer.Rs * Foc_calc.Ibeta;
    VoltdPhi[1] = Foc_calc.Vbeta  - VoltRs[1];
    VoltdPhi[1] += fluxR_in_wb[1] * Foc_observer.Err * Foc_observer.Gain;
    flux_in_wb[1] += VoltdPhi[1] * Foc_observer.Ctrl_ts;

    //calc flux in stator
    fluxS_in_wb[0] = Foc_observer.Ls * Foc_calc.Ialpha;
    fluxS_in_wb[1] = Foc_observer.Ls * Foc_calc.Ibeta;

    //calc flux in rotor
    fluxR_in_wb[0] = flux_in_wb[0] - fluxS_in_wb[0];
    fluxR_in_wb[1] = flux_in_wb[1] - fluxS_in_wb[1];

    g_fluxfluxR = fluxR_in_wb[0] * fluxR_in_wb[0] + fluxR_in_wb[1] * fluxR_in_wb[1];

    Foc_observer.Err = Foc_observer.Flux * Foc_observer.Flux - g_fluxfluxR;

    sin_theta = arm_sin_f32(Foc_observer.Theta);
    cos_theta = arm_cos_f32(Foc_observer.Theta);

    Foc_observer.PLL_Err = fluxR_in_wb[1] * cos_theta - fluxR_in_wb[0] * sin_theta;
    Foc_observer.PLL_Interg += Foc_observer.PLL_Err * Foc_observer.PLL_ki;
    Foc_observer.PLL_Ui = Foc_observer.PLL_Err * Foc_observer.PLL_kp + Foc_observer.PLL_Interg;

    Foc_observer.Theta += Foc_observer.PLL_Ui;

    if (Foc_observer.Theta < 0.0f)
    {
        Foc_observer.Theta += MATH_2PI;
    }
    else if (Foc_observer.Theta > MATH_2PI)
    {
        Foc_observer.Theta -= MATH_2PI;
    }

    if (speed_calc_cnt < 10)
    {
        speed_acc += Foc_observer.PLL_Ui;
        speed_calc_cnt++;
    }
    else
    {
        speed_now = speed_acc / (0.001f * MATH_2PI);
        Foc_observer.speed_hz = Foc_observer.speed_hz * 0.99f + speed_now * 0.01f;

        speed_acc = 0.0f;
        speed_calc_cnt = 0;
    }
}

flux_observer函数的核心部分,主要实现了基于磁场定向控制(FOC)的电机磁通观测器的计算逻辑。以下是详细的功能解释:

1. 变量声明与初始化
float VoltRs[2];
float VoltdPhi[2];

float g_fluxfluxR = 0.0f;
float sin_theta = 0.0f;
float cos_theta = 0.0f;

VoltRs :存储α轴和β轴的电阻压降。
VoltdPhi :存储α轴和β轴的磁通变化。
g_fluxfluxR :用于存储转子磁通的平方和。
sin_theta  和  cos_theta :用于存储角度的正弦和余弦值。

2. 计算α轴磁通
//calc alpha axis flux
VoltRs[0] = Foc_observer.Rs * Foc_calc.Ialpha;
VoltdPhi[0] = Foc_calc.Valpha - VoltRs[0];
VoltdPhi[0] += fluxR_in_wb[0] * Foc_observer.Err * Foc_observer.Gain;
flux_in_wb[0] += VoltdPhi[0] * Foc_observer.Ctrl_ts;

计算电阻压降 : VoltRs[0] = Foc_observer.Rs * Foc_calc.Ialpha ,其中  Foc_observer.Rs  是电机电阻, Foc_calc.Ialpha  是α轴电流。
计算磁通变化 : VoltdPhi[0] = Foc_calc.Valpha - VoltRs[0] ,即α轴电压减去电阻压降。
添加误差修正 : VoltdPhi[0] += fluxR_in_wb[0] * Foc_observer.Err * Foc_observer.Gain ,根据转子磁通误差进行修正。
更新总磁通 : flux_in_wb[0] += VoltdPhi[0] * Foc_observer.Ctrl_ts ,根据时间步长更新α轴磁通。

3. 计算β轴磁通
//calc beta axis flux
VoltRs[1] = Foc_observer.Rs * Foc_calc.Ibeta;
VoltdPhi[1] = Foc_calc.Vbeta - VoltRs[1];
VoltdPhi[1] += fluxR_in_wb[1] * Foc_observer.Err * Foc_observer.Gain;
flux_in_wb[1] += VoltdPhi[1] * Foc_observer.Ctrl_ts;

计算电阻压降 : VoltRs[1] = Foc_observer.Rs * Foc_calc.Ibeta ,其中  Foc_calc.Ibeta  是β轴电流。
计算磁通变化 : VoltdPhi[1] = Foc_calc.Vbeta - VoltRs[1] ,即β轴电压减去电阻压降。
添加误差修正 : VoltdPhi[1] += fluxR_in_wb[1] * Foc_observer.Err * Foc_observer.Gain ,根据转子磁通误差进行修正。
更新总磁通 : flux_in_wb[1] += VoltdPhi[1] * Foc_observer.Ctrl_ts ,根据时间步长更新β轴磁通。

4. 计算定子磁通
//calc flux in stator
fluxS_in_wb[0] = Foc_observer.Ls * Foc_calc.Ialpha;
fluxS_in_wb[1] = Foc_observer.Ls * Foc_calc.Ibeta;

计算定子磁通 :根据电感 ( Foc_observer.Ls ) 和电流 ( Foc_calc.Ialpha ,  Foc_calc.Ibeta ) 计算定子磁通。

5. 计算转子磁通
//calc flux in rotor
fluxR_in_wb[0] = flux_in_wb[0] - fluxS_in_wb[0];
fluxR_in_wb[1] = flux_in_wb[1] - fluxS_in_wb[1];

计算转子磁通 :从总磁通中减去定子磁通得到转子磁通。

6. 计算磁通误差
g_fluxfluxR = fluxR_in_wb[0] * fluxR_in_wb[0] + fluxR_in_wb[1] * fluxR_in_wb[1];
Foc_observer.Err = Foc_observer.Flux * Foc_observer.Flux - g_fluxfluxR;

计算转子磁通的平方和 : g_fluxfluxR = fluxR_in_wb[0] * fluxR_in_wb[0] + fluxR_in_wb[1] * fluxR_in_wb[1] 。
更新磁通误差 : Foc_observer.Err = Foc_observer.Flux * Foc_observer.Flux - g_fluxfluxR ,即期望磁通的平方减去实际磁通的平方和。

7. 计算PLL误差
sin_theta = arm_sin_f32(Foc_observer.Theta);
cos_theta = arm_cos_f32(Foc_observer.Theta);

Foc_observer.PLL_Err = fluxR_in_wb[1] * cos_theta - fluxR_in_wb[0] * sin_theta;
Foc_observer.PLL_Interg += Foc_observer.PLL_Err * Foc_observer.PLL_ki;
Foc_observer.PLL_Ui = Foc_observer.PLL_Err * Foc_observer.PLL_kp + Foc_observer.PLL_Interg;

计算正弦和余弦值 :使用  arm_sin_f32  和  arm_cos_f32  计算当前角度的正弦和余弦。
计算PLL误差 : Foc_observer.PLL_Err = fluxR_in_wb[1] * cos_theta - fluxR_in_wb[0] * sin_theta 。
更新PLL积分项 : Foc_observer.PLL_Interg += Foc_observer.PLL_Err * Foc_observer.PLL_ki 。
计算PLL输出 : Foc_observer.PLL_Ui = Foc_observer.PLL_Err * Foc_observer.PLL_kp + Foc_observer.PLL_Interg 。

8. 更新角度
Foc_observer.Theta += Foc_observer.PLL_Ui;

if (Foc_observer.Theta < 0.0f)
{
    Foc_observer.Theta += MATH_2PI;
}
else if (Foc_observer.Theta > MATH_2PI)
{
    Foc_observer.Theta -= MATH_2PI;
}

更新角度 :根据PLL输出更新角度。
确保角度在合理范围内 :如果角度小于0,则加2π;如果角度大于2π,则减2π。

9. 计算速度
if (speed_calc_cnt < 10)
{
    speed_acc += Foc_observer.PLL_Ui;
    speed_calc_cnt++;
}
else
{
    speed_now = speed_acc / (0.001f * MATH_2PI);
    Foc_observer.speed_hz = Foc_observer.speed_hz * 0.99f + speed_now * 0.01f;

    speed_acc = 0.0f;
    speed_calc_cnt = 0;
}

累加PLL输出 :当计数小于10时,累加PLL输出。
计算当前速度 :当计数等于10时,计算平均速度并更新速度估计。
重置计数 :重置速度累加器和计数器以便下一次循环。

这段代码通过一系列计算,实现了对电机α轴和β轴磁通的观测,并根据观测结果调整角度和速度。具体步骤包括计算电阻压降、磁通变化、定子和转子磁通、磁通误差、PLL误差,以及更新角度和速度。

FOC控制中的磁链观测器源码的逐行解读,通过对源码的解读分析,更容易理解FOC的电机磁通观测器的计算逻辑

网友A:
挺好的文章,搞的有点乱,后面代码的讲解能排版好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好的文章,搞的有点乱,后面代码的讲解能排版好点就好了

感谢反馈,已重新排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