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的同相和反相输入端是完全相同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5-01-04):
虚短并不是说运放同相和反相端的电位完全相等(注意是虚短,并不是真正短路),只是二者之间的电压差极其微小而已,引入虚短的概念是为了在满足精度的前提下对放大电路进行的简化分析。
实际运放的开环增益很高,两个输入端只要有微小的电压差输出就会达到正负电源轨(比较器),通过负反馈使得放大电路的电压传输特性线性化,并获得所需要的闭环增益(信号放大倍数)。

网友B:
学过“无穷大”、“无穷小”的概念吗?零乘以无穷大等于零,但无穷小乘以无穷大,就大概率不是零。

运放需要两个固有条件,一是输入端的阻抗无穷大,二是增益无穷大。
因为输入阻抗无穷大,所以只吸收无穷小的电流,以至于可以无视。所以有“虚断”。因为增益无穷大,所以当输出有限时,可以把无穷小的输入信号进行放大,以至于输入信号可以视为零。所以有“虚短”。

因为无穷小乘以无穷大是不确定的值,所以要引入负反馈,就能控制输出的大小。

虚断,电流既是无穷小、非常小、极小,但又不是零,并非完全没有;
虚短,压差既是无穷小、非常小、极小,但也不是零,并非完全没有。

我可以把它看作零,但你不能说等于零。

这里面既有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子,又有辩证法的道理。

这就是现在网上宣扬“逻辑”的那些人,所痛骂的“诡辩”。
但这种思维方式无疑是正确的。

网友C:
一个同向,一个反向,已经不同了

网友D:
https://blog.csdn.net/qinlu_CSDN/article/details/106962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