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 QSPI问题

楼主(2025-01-04):
最近打算用QSPI来操作25Q64,想问下QSPI能用dma操作吗,之前用的是spi+dma,想用qspi再提高点速度,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A:
25Q64支持QSPI吗?

网友B:
如果支持内存映射,比dma效率更好

楼主:
看起来是支持的

网友C(2025-04-30):
你提到的 QSPI(四线串行外设接口)确实能够通过 DMA(直接存储器访问)来提高数据传输速度,特别是针对类似 25Q64 这样的外部闪存芯片,使用DMA可以显著减少CPU负担,提高数据处理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