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充电到底是该如何操作

楼主(2025-01-04):
刚看到一则推文,表示手机充电应该是在将充电器接通电源后再插入充电头,并且解释是浪涌的关系。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如此?这篇文章里面关于浪涌的说法正确吗?带载浪涌大还是不带载浪涌大?

@xch 坛友给指点指点。

网友A:
带载开关的电器不要太多?浪涌虽大但瞬刻即平,你能见有几多被损了毁了的!

网友B:
愚公移山,尼姥姥告诉你喝口水在吃饭。你也也是先喝点酒吃点菜再吃饭,尼老豆拍了一下你的头,快吃饭上学。

网友C:
道听途说危言耸听,实属杞人忧天

网友D:
大家都知道当插头插入插排或者插排开关闭合时会有火花,为了避免这一现象我都是先拉总闸,然后插好插头然后再合闸,毕竟空开的灭弧效果比一般的开关好

网友E:
可能充电器也分贪官清官。碰到贪官你怎么插都会找茬。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充电器也分贪官清官。碰到贪官你怎么插都会找茬。

看来正规的地方也会有外行的一席之地!

网友F:
很难想象技术论坛会有这样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难想象技术论坛会有这样的帖子

有什么不妥吗?既然有报道讨论一下又有什么不妥之处吗?

网友G(2025-05-20):
想怎么充电就怎么充电

网友H(2025-07-10):
专家的话未必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