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T-START-L021测评】时钟日历从串口发出

楼主(2025-01-04):
                 【AT-START-L021测评】时钟日历从串口发出

1,打开原来串口通信的项目里面加入rtc时钟
2,生成代码。里面包括下面文件
3,主程序中加入如下代码
int main(void)
{
  /* add user code begin 1 */
  ertc_time_type time;
        uint32_t temp = 0;
  /* add user code end 1 */

  /* system clock config. */
  wk_system_clock_config();

  /* config periph clock. */
  wk_periph_clock_config();

  /* nvic config. */
  wk_nvic_config();

  /* timebase config. */
  wk_timebase_init();

  /* init usart1 function. */
  wk_usart1_init();

  /* init ertc function. */
  wk_ertc_init();

  /* init gpio function. */
  wk_gpio_config();

  /* add user code begin 2 */

  /* add user code end 2 */

  while(1)
  {
    /* add user code begin 3 */
                //if((usart1_rx_counter>=4)&&(usart1_rx_buffer[0]=='s')&&(usart1_rx_buffer[1]=='e')&&(usart1_rx_buffer[2]=='n')&&(usart1_rx_buffer[3]=='d'))
                {
                                int i =0;

                                gpio_bits_reset(led4_GPIO_PORT, led4_PIN);
                                gpio_bits_reset(led2_GPIO_PORT, led2_PIN | led3_PIN);
                                wk_delay_ms(100);//DelayMs(1000);

                                gpio_bits_set(led4_GPIO_PORT, led4_PIN);
                                gpio_bits_set(led2_GPIO_PORT, led2_PIN | led3_PIN);
                                wk_delay_ms(100);//DelayMs(1000);
                                wk_delay_ms(5);
                                usart1_rx_counter=0;
                          usart1_rx_buffer[0]=0;
                                usart1_rx_buffer[1]=0;
                                usart1_rx_buffer[2]=0;
                          usart1_rx_buffer[3]=0;

                                usart1_tx_counter=0;
                          ertc_calendar_get(&time);
                                if(temp != time.sec)
                                {
                                        temp = time.sec;

                                        /* display date format : year-month-day */
                                        sprintf((char *)usart1_tx_buffer,"%02d-%02d-%02d ",time.year, time.month, time.day);
                                        for(i =0;i<9;i++)
                                        {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1, usart1_tx_buffer[i]);
                                                wk_delay_ms(2);
                                        }
                                        /* display time format : hour:min:sec */
                                        sprintf((char *)usart1_tx_buffer,"%02d:%02d:%02d",time.hour, time.min, time.sec);
                                        for(i =0;i<8;i++)
                                        {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1, usart1_tx_buffer[i]);
                                                wk_delay_ms(2);
                                        }
                                }
                        }
    /* add user code end 3 */
  }
}
4,测试,发现每秒会有时钟从串口输出。

网友A:
价格显示器显示就更棒了

网友B:
日历的时钟使用的是哪个时钟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日历的时钟使用的是哪个时钟源

cpu外接的32.768的那个

网友C(2025-02-04):
通过串口输出时钟日历信息,开发者可以很方便地在开发过程中对时钟日历功能进行调试。

网友D:
高精度的时钟日历模块

网友E:
设计可以用于智能家居系统中,通过串口将时间信息发送给其他智能家居设备,实现设备间的同步和时间控制。

网友F:
是否可以通过串口方便地对时钟日历进行初始化设置,如设置初始时间、时区等参数。设置的流程是否简单明了,有没有详细的文档说明。

网友G:
是否能准确到秒,并且在长时间运行后是否存在较大的时间偏差。如果是通过网络或其他外部时钟源进行校准,校准机制是否可靠。

网友H:
丰富的软件支持,包括驱动程序、配置文件和示例代码等

网友I:
该设计将时钟日历功能与串口通信相结合,实现了时间的获取和传输,具有较高的集成度。

网友:
AT32L021的低功耗特性使得该设计非常适合需要长时间运行且功耗要求严格的场景,如物联网设备。

网友J:
不仅节省了硬件成本,还减少了电路板的空间占用,对于一些对成本和体积有严格要求的应用场景非常友好。

网友K:
从串口接收和发送时钟日历数据时,是否会出现数据丢失或错误的情况。比如,在高波特率下或者存在一定电磁干扰的环境中,数据的传输是否依然稳定。

网友L:
利用AT32L021的低功耗模式,如深度睡眠模式,减少系统功耗。

网友M:
时钟日历的精度对于整个系统非常重要,需要确保时钟模块具有高精度和稳定性。

网友N:
通过串口通信,可以方便地与其他设备进行数据交换,扩展了系统的应用场景。

网友O:
串口通信的软件实现相对简单,开发者只需要掌握基本的串口通信协议和编程接口,就可以实现时钟日历信息的发送和接收。

网友P:
软件部分需要实现时钟日历的管理和串口通信协议,包括时钟的设置、读取和同步等功能。

网友Q:
时钟日历功能对于实时性要求较高

网友R:
使用串口输出时钟日历信息不需要额外复杂的显示设备

网友S:
以方便地与设备进行交互,如设置初始时间、读取当前时间等操作都可以通过串口命令来实现,降低了用户使用和配置设备的难度。

网友T:
使用串口进行通信是一种常见的做法,它简化了硬件接口,降低了设计复杂性。

网友U:
需要考察其时间保持的精准度。

网友V:
内部RTC的精度还是满足不了要求

网友:
串口通信的引入增加了系统的复杂度,需要处理更多的中断和数据传输问题。

网友W:
软件设计是否考虑了未来的功能扩展,例如添加更多时间相关的功能。

楼主需要可以扩展

网友X:
串口通信和低功耗模式的结合可能会带来一些调试上的挑战,需要开发者具备一定的经验。

网友N:
使用内置或外置RTC模块,确保系统在低功耗模式下仍能准确计时。

网友N:
串口是一种常见且通用的通信接口,几乎所有的开发环境和设备都支持串口通信。

网友Y:
时钟日历模块的电路设计是否合理,是否考虑了电源噪声、电磁干扰等因素。

硬件画板需要考虑

网友Z(2025-04-02):
代码里用到了那么多延时函数,会不会影响时钟数据发送的准确性

时钟电路 更正一下
时钟电脑和cpu是分开的,所以时钟的准确性和cpu延时不相干。 当然从读到时间和显示打印到uart的延时是有,如果你在意这个可以用时钟的中断函数里去打印时间数据。

网友AA(2025-07-17):
软件部分需要实现时钟日历的管理和串口通信协议,为啥是从串口输出?是要打印出来看下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A:
软件部分需要实现时钟日历的管理和串口通信协议,为啥是从串口输出?是要打印出来看下对吧 ...

是的 调试方便。

网友AB(2025-11-07):
引用 网友B:
日历的时钟使用的是哪个时钟源

应该是RTC吧

网友AC:
很棒的分享!你的代码和测试结果表明,AT-START-L021模块能够稳定地通过串口发送时钟数据

网友AD:
引用 网友F:
是否可以通过串口方便地对时钟日历进行初始化设置,如设置初始时间、时区等参数。设置的流程是否简单明了, ...

代码都给出来的 说明一般都是很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