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有没有办法复制PCB局部到另一个PCB里

楼主(2025-01-04):
在画带ddr的板子,厂家给了ddr布线PCB模板,想偷点懒,直接复制厂家给的ddr这部分的PCB内容,带网络粘贴到我自己的在画的板子PCB里。剩下的,我在再自己慢慢布线。不知道这样操作科学不科学。用的AD软件。

网友A:
我们项目中甚至直接把核心板部分的gerber拼接到新板子中使用。

网友B:
可以,得关掉online drc

网友C:
应该是特殊粘贴就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得关掉online drc

网络标号,原理图、元件封装都得对的上不然会各种报错,还怕出错。

网友D:
可以 用特殊黏贴

网友E:
我曾经也有这个疑问,但不知道正规操作,你可以换个思路,wo看你也是得慢慢画其他的,你可以在厂家提供的图纸上画,而不是重新建立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曾经也有这个疑问,但不知道正规操作,你可以换个思路,wo看你也是得慢慢画其他的,你可以在厂家提供的图 ...

主要厂家的图纸也只有一个PCB源文件,而且和我的画图软件不一样,厂家的是allegro,我用ad。不熟悉allegro。也没有原理图源文件,感觉乱乱的。

网友F:
allegro 就方便了,打开文件, 图层全打开,全选,框选 右键
place replicate create  做成标准模块
然后画原理图 器件导入,这部分电路框选,
右键 place replicate apply 选择自己刚做的那个,
OK
搞定
学会了cadence  其他的都可以弃用了,

网友F:
AD 可以用导入向导 导入allegro 文件,
然后打开,可以复制

网友F:
导入ALLEGRO 估计要看你的软件版本的 和生成brd文件的版本
太高 版本的brd AD 版本低 可能不支持
如果你需要 文件放上来,帮你导入到AD

网友G:
得看什么软件吧?
没用过AD,但是以前用protel的时候,我记得就是直接复制、粘贴,当然要找好原点,保证拍下去的线和器件正好对上。我还这么着和别人分工合作过一块板子。都是一个公司出的软件,不知道AD是否也可以这么干?

网友:
复用模块有用过没?把板厂整个板子做成一个模块,复用进去

网友H:
AD也是可以的,先选择对应的部分进行复制,然后特殊粘贴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