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资料] 深度睡眠时为什么串口会发送一堆 \0

楼主(2025-01-05):
RT,初始化串口,发送数据然后休眠,串口工具会收到CW32L010发送的一堆\0 ,AI统计了下 128个字节,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UART收发器IC是否有独立上下电的操作?试试关闭MCU外部IC的功能,查找是哪个IC引起的异常。

版主,休眠前我把 UART 的IO口转成模拟模式省电了,是这个原因吗

网友B:
加一个上拉电阻就没事了

网友C:
休眠把串口转成输出

网友D:
低功耗的时候,串口引脚的状态随机了吧

网友E:
应该是关闭了吧

网友F:
初始化串口,发送数据然后休眠

网友G:
引脚悬空得到的数据不应该是随机值吗

网友H:
应该是线接错了有时候会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