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怎么实现单线串口通信

楼主(2025-01-06):
正常情况下,该电路会出现自发自收的情况,导致通信不正常。同理,RXD接收数据时,总线为高电平时RXD为低电平,总线为低电平。总线上为低电平,当TXD发出低电平信号时,三极管Q2截止,由于上拉电阻的存在,此时。该电路中,数据通过TXD发出,当TXD发出高电平信号时,三极管Q2导通接地,此时。极管后将被取反,因此,总线上读出的数据是被取反后的数据,但是由于主机和从机都使。用了该串口转总线电路,实际接收到的数据是被取反了两次的数据,取反两次的数据和被。通信效果如下,粉色为从机的TXD,蓝色为从机的R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