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流峰值控制改变周期的问题

楼主(2025-01-06):
我在反激式的逆变器中使用电流峰值控制模式的时候,在使用comp比较器进行比较的时候,发现我的pwm的周期被改变了,我本来设定的是5us,但实际我在测mos的驱动波形时发现周期已经变成了80us(定时器发波没问题),有没有大佬可以给我解答一下,感谢

网友A:
啥芯片?
电路图先发上来呗

@阿生 :不知道
@LcwSwust :哥,你知道电流峰值控制中最后的rs触发器那部分怎么去实现吗
@阿生 :国民芯片我不了解,STM32F103有这特性,可以用镊子将外部晶振短路试一下.
@LcwSwust :会有受到干扰然后切换到内部时钟这种情况吗
@阿生 :哦,单片机啊,那就监测相关寄存器是否有变化,比如:周期寄存器\分频寄存器\时钟源寄存器\时钟频率,以及是否外部时钟受干扰不起振导致自动切换成内部时钟了.
哥,你知道如何去解决吗
电路图可能不太好发,就是一个反激的拓扑结构
国民芯片n32g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