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不同电源系统单板相连电流倒灌

楼主(2025-01-06):
一个产品中,两块子卡的CPU  3.3VIO相连(i2c,urat,其它一些相连),由于IO是不同的电源系统,两个板子上电时间不同,会发生电流倒灌,怎么办
一块板子先上电了,另一块板子还没上电,io倒灌电流,使IO的电源变成了1.23V

楼主:
一个产品中两块独立的板卡,都有独立的电源系统,板卡只会+5V或+12V供电,级联通信总会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A:
板卡间数据交换或通信不是只需要信号和地的连接吗?为什么还要连接电源?

网友B:
加颗数字隔离器 纳芯微 你看看

网友C:
需要使用隔离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卡间数据交换或通信不是只需要信号和地的连接吗?为什么还要连接电源? ...

就是信号线高电平,倒灌到未上电的VCCIO电源

网友D:
简单点,加二极管就行

网友E:
都是3.3V的,电压差不会差到天去。串1K电阻,就解决了

网友F:
隔离IC通讯

楼主:
核心板+外设设备的底板也会存在这种情况,但没看见加IC的操作,另外信号连线多了,加IC感觉也不合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核心板+外设设备的底板也会存在这种情况,但没看见加IC的操作,另外信号连线多了,加IC感觉也不合理 ...

PCA9306DCU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