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独家分享:智能音响线路板布局的思路和原则

楼主(2025-01-06):
独家分享:智能音响线路板布局的思路和原则

智能音响线路板,是一种专为智能音响设备设计制造的印刷电路板(Printed Circuit Board,简称 PCB),它在智能音响的运行中扮演着 “神经中枢” 的关键角色。

线路板厂小编将给大家介绍一下智能音响线路板布局的思路和原则。

1、首先,我们会对结构有要求的器件进行摆放,摆放的时候根据导入的结构,连接器得注意1脚的摆放位置。

2、智能音响线路板布局时要注意结构中的限高要求。

3、 如果要布局美观,一般按元件外框或者中线坐标来定位(居中对齐)。

4、 整体布局要考虑散热。

5、 智能音响线路板布局的时候需要考虑好布线通道评估、考虑好等长需要的空间。

6、 布局时需要考虑好电源流向,评估好电源通道。

7、 高速、中速、低速电路要分开。

8、强电流、高电压、强辐射元器件远离弱电流、低电压、敏感元器件。

9、 模拟、数字、电源、保护电路要分开。

10、 接口保护器件应尽量靠近接口放置。

11、 接口保护器件摆放顺序要求:

(1)一般电源防雷保护器件的顺序是:压敏电阻、保险丝、抑制二极管、EMI滤波器、电感或者共模电感,对于原理图 缺失上面任意器件顺延布局;

(2)一般对接口信号的保护器件的顺序是:ESD(TVS管)、隔离变压器、共模电感、电容、电阻,对于原理图缺失上面任意器件顺延布局;严格按照原理图的顺序(要有判断原理图是否正确的能力)进行“一字型”布局。

12、电平变换芯片(如RS232)靠近连接器(如串口)放置。

13、 易受ESD干扰的器件,如NMOS、 CMOS器件等,尽量远离易受ESD干扰的区域(如单板的边缘区域)。

14、 时钟器件布局:

(1)晶体、晶振和时钟分配器与相关的IC器件要尽量靠近;

(2)时钟电路的滤波器(尽量采用“∏”型滤波)要靠近时钟 电路的电源输入管脚;

(3)晶振和时钟分配器的输出是否串接一个22欧姆的电阻;

(4)时钟分配器没用的输出管脚是否通过电阻接地;

(5)晶体、晶振和时钟分配器的布局要注意远离大功率的元器件、散热器等发热的器件;

(6)晶振距离板边和接口器件是否大于1inch。

15、开关电源是否远离AD\DA转换器、模拟器件、敏感器件、时钟器件。

16、开关电源布局要紧凑,输入\输出要分开, 严格按照原理图的要求进行布局,不要将开关电源的电容随意放置。

17、 电容和滤波器件 :

(1)电容务必要靠近电源管脚放置,而且容值越小的电容要越靠近电源管脚;

(2)EMI滤波器要靠近芯片电源的输入口:EMC防护中的滤波电容;

(3)原则上每个电源管脚一个0.1uf的小电容、一个集成电路一个或多个10uf大电容,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增减。

智能音响PCB,作为智能音响的核心枢纽,已然在科技浪潮中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随着人工智能、音频技术的持续革新,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智能音响线路板将在更小的空间内集成更强大的功能,以更低的能耗实现更卓越的性能。它将不断突破技术瓶颈,为智能音响开启更加绚烂多彩的未来篇章,引领我们步入一个更加智能、便捷的音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