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请问mm32spin0280的PWM如何设置到192MHz?

楼主(2025-01-06):
(无正文)

网友A(2025-02-18):
首先,需要确保MCU的系统时钟(SYSCLK)已经配置为足够高的频率,以支持192MHz的PWM频率

网友B:
检查并配置PLL(相位锁定环)或其他时钟源,以确保能够生成所需的时钟频率

网友C:
PWM模块通常有自己的时钟源和预分频器。需要配置PWM模块的时钟源,并设置预分频器的值,以便得到所需的PWM时钟频率

网友D:
在MM32SPIN0280中,PWM主频可以达到192MHz(这是指PWM时钟的频率,而不是PWM输出的频率)。因此,需要确保PWM模块的时钟配置正确,以支持这一频率

网友E:
一般情况是PWM的输出频率是通过设置自动重装载寄存器(ARR)和时钟预分频数(PSC)来控制的

网友F:
要达到192MHz的PWM输出频率,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因为PWM的输出频率受限于PWM时钟频率和定时器的分辨率。通常,PWM时钟频率会高于输出频率,但通过调整PSC和ARR的值,可以得到所需的输出频率范围。

网友G:
在实际情况中,由于硬件限制和实际需求,PWM的输出频率通常会远低于其时钟频率。

网友H:
如果目标是将PWM时钟频率设置为192MHz(而不是输出频率),则只需关注PWM模块的时钟配置即可。

网友I:
占空比是通过设置比较寄存器(CCR)来控制的。CCR的值决定了PWM信号中高电平的时间长度

网友J:
你这芯片能支持PWM输出到192M么?不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