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添加寄存器库编译

楼主(2025-01-06):
1、 准备标准外设库函数文件
在项目工程文件里新建一个文件夹叫Library

然后打开 …\固件库\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5.0\Libraries\STM32F10x_StdPeriph_Driver\src

STM32F10x_StdPeriph_Driver是STM32标准外设驱动 里面是库函数的源文件

misc是内核的库函数 其他的就是内核外的外设库函数

全选复制到工程创建的Library文件夹里面

再打开上一级文件夹进入inc文件夹 这里面是刚才.c文件的库函数头文件

也全选复制进工程创建的Library文件夹里面

2、 添加到工程项目文件界面
跟之前一样先新建组 然后重命名为Library

快速双击添加已存在文件进组

选择文件类型为全部文件 然后全选add 就可以close了

然后打开这个路径…\固件库\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5.0\Project\STM32F10x_StdPeriph_Template

conf(configuration)是用来配置库函数头文件的包含关系的 还能检查函数的定义

两个it(interrupt)是用来存放中断函数的

然后把这三个文件复制下来放到工程的User目录下

进keil软件在User组里把这三个文件添加进去

添加方法和上面一致

3、 添加宏定义
在STM32的标准库函数里面进去能看见这个(头文件右键open能进去 在最低下)

这段代码的意思是 如果你定义了USE_STDPERIPH_DRIVER字符串 下面的这个include才有效

然后打开工程选项->C/C++

然后把刚才那一串粘贴到Define里面

这样才能成功包含标准外设库

然后下面的头文件路径 添加刚才的Library 和User

4、 整个工程的整体系统架构
stm32f10x.h包含了conf头文件(刚才配置了)

conf包含了所有的函数的头文件 所以包含一个stm32f10x.h就相当于包含了所有函数的头文件

conf头文件(刚才配置了)

conf包含了所有的函数的头文件 所以包含一个stm32f10x.h就相当于包含了所有函数的头文件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m0_46346618/article/details/1449105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