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XX ADC的基本参数和特性

楼主(2025-01-06):
GD32F4XX MCU片上集成了12位逐次逼近式模数转换器模块(ADC),可以采样来自于16个外部通道和2个内部通道以及1个电池电压(VBAT)通道的模拟信号。
ADC采样率:12位分辨率为2.6MSPs(Million Samples per Second,百万次采样每秒),10位分辨率为3.0MSPs。分辨率越低,转换越快。
自校准时间:131个ADC时钟周期。
可编程采样时间,可配置数据对齐方式。
支持规则通道数据转换的DMA请求。

网友A(2025-03-03):
12位分辨率时为2.6MSPs(Million Samples per Second,百万次采样每秒),10位分辨率时为3.0MSPs

网友B:
内部参考电压由GD32F4XX的内部电压基准源提供,也可以选择外部参考电压

网友C:
工作电压通常工作电压范围在VSSA到VDDA之间,具体数值取决于芯片的电源设计

网友D:
它支持左对齐和右对齐两种数据存储模式

网友E:
带有前置校准功能,在校准期间计算一个校准系数,这个系数直到下次ADC掉电才无效。每次上电后建议重新执行一次校准操作,以确保转换的准确性

网友F:
模拟看门狗功能可用于检测通道的输入电压是否处于特定的阈值窗口内,当输入电压超出设定的范围时,可以产生中断或报警信号,用于监控和保护系统中的模拟信号

网友G:
12位分辨率为2.6MSPs(百万采样每秒),10位分辨率为3.0MSPs。分辨率越低,转换速度越快。

网友H:
GD32F4XX ADC具有高性能、灵活配置和丰富的功能特性,适用于各种需要高精度模数转换的应用场景。

网友I:
ADC带有一个前置校准功能,自校准时间为131个ADC时钟周期。在校准期间,ADC会计算一个校准系数,该系数在ADC下次掉电前有效。

网友J:
支持多路复用功能,可以在不同的模拟输入通道之间切换。

网友K:
ADC 只进行一次模拟到数字的转换,转换完成后停止。这种模式适用于只需要偶尔采集一次模拟信号的场景,例如检测按键是否按下等。

网友L:
内置温度传感器和VREFP/VREFN模拟电压基准,用于温度和电源监控。

网友M:
ADC的转换可以通过软件触发或硬件触发进行。软件触发是通过编程方式启动ADC转换,而硬件触发则是由外部信号或定时器触发ADC转换。这为用户提供了灵活的触发选项,以适应不同的应用场景。

网友N:
        内部 VREFINT(1.2V)、外部 VREF(通过 VREF pin 引入)

网友O:
ADC模块支持可配置的分辨率,最高可达12位。

网友P:
12 位(典型值),支持单次、连续扫描模式

网友Q:
支持多达16个外部模拟输入通道和2个内部通道

网友R:
ADC 可以由多种硬件信号触发转换,如定时器溢出、外部中断等。通过硬件触发,可以实现与其他外设的同步操作,确保在特定的时刻进行模拟信号的采集。

网友S:
可以对多个输入通道进行依次扫描转换,将每个通道的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常用于多通道数据采集系统,一次性采集多个模拟量。

网友T:
DMA可以将转换的数据从ADC_RDATA寄存器传输到用户指定的目的地址。

网友L:
        最多 16 个独立输入通道

网友U:
ADC具有前置校准功能,可以在每次转换前进行校准,以提高转换精度

网友V:
12位逐次逼近型ADC,提供高精度的模拟信号转换

网友W:
自动校准偏移误差和增益误差。

网友X:
GD32F4xx 的 ADC 支持多种分辨率设置,包括 6 位、8 位、10 位和 12 位。较高的分辨率可以提供更精确的数字输出,能够更细腻地反映模拟输入信号的变化,但会增加转换时间。

网友Y:
16个外部输入通道。

网友Z:
ADC 的参考电压决定了模拟输入信号的量程。GD32F4xx 的 ADC 支持多种参考电压设置,一般可以使用外部参考电压或内部参考电压。常见的外部参考电压范围为 0 - 3.3V,用户可以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参考电压,以确保模拟信号在有效的输入范围内。

网友U:
支持过采样和数字滤波功能,以提高转换的信噪比。

网友AA:
快速的转换速率使得它能够实时采集快速变化的模拟信号,适用于对采样速度要求较高的应用,如音频信号处理、高速数据采集等。

网友AB:
支持通过DMA请求将转换结果传输到内存,这对于多通道连续采样特别有用。

网友AC:
GD32F4XX ADC具有12位的分辨率

网友AD:
可以同时采集吗?

网友AE:
可以配置模拟看门狗功能来监控特定通道的电压水平是否超出设定阈值。

网友AF:
支持多通道扫描模式,用户可以一次性扫描多个模拟输入通道,并将结果存储在指定的数据寄存器中,大大提高了数据采集的效率。

网友AG:
在12位分辨率下,GD32F4XX ADC的采样率为2.6MSPS(Million Samples per Second,百万次采样每秒)。当配置为10位分辨率时,采样率提升至3.0MSPS。分辨率越低,转换速度越快。

网友I:
提供多种中断和标志,用于指示转换完成、过采样、数据对齐等事件。

网友AH:
支持软件触发和硬件触发两种方式。软件触发允许用户通过编程控制ADC的启动和停止;硬件触发则允许用户通过外部事件(如定时器溢出、外部中断等)自动启动ADC转换。

网友W:
:支持单次转换和连续转换模式,并且可以在规则组中启用扫描模式来自动转换多个通道。

网友AI:
支持单次转换、连续转换、扫描模式和间断模式等多种转换模式。

网友AJ:
在校准期间,ADC计算一个校准系数,这个系数直到ADC下次掉电才无效。
在校准期间,不能使用ADC,必须等到校准完成。

网友AF:
可编程采样时间。
每个通道可以设置不同的采样时间。
总转换时间 = 采样时间 + 12个CK_ADC周期

网友AK:
硬件触发可以由定时器、外部中断等信号触发。

网友AL:
在12位分辨率下,最大采样速率为2.6MSPS(百万样本/秒),在10位分辨率下为3.0MSPS

网友AM:
通过优化的电路设计和先进的算法,GD32F4XX的ADC能够在保持高分辨率的同时实现快速采样,满足高精度测量和实时控制的需求。

网友AN:
这就像一个多功能的开关,能快速在多个输入通道间切换,方便又高效。

网友AO(2025-04-07):
DMA直接从ADC数据寄存器传输到目标地址,简化数据搬运。

网友AP:
ADC模块能调,最高能到12位精度。

网友AQ:
GD32F4XX的ADC具有12位分辨率,采样率最高可达2.4MSps,支持单通道或多通道扫描,内置模拟看门狗和温度传感器。

网友AR:
单片机能单次采集ADC和轮询采集ADC,还能自动扫通道

网友AS:
GD32F4XX的ADC模块确实强大,支持多达19个通道的采样,这对于多传感器应用来说非常实用

网友AT:
这表明单片机具备处理多个模拟信号的能力,既可以连接外部设备也可以直接处理内部信号。

网友AU:
12位通常是12位ADC,同时可以单次或连续读取模拟信号。

网友AV:
ADC前置校准就像给尺子量前先校准,保证测量更准。

网友AW:
DMA能直接将ADC结果传内存,适合连续采样,方便快捷。

网友AX:
为了减少ADC误差,可以加长采样时长和次数

网友AY:
中断和标志就像交通信号灯,告诉单片机某个操作已完成或发生了特定事件

网友AZ:
DMA直接把ADC的数据寄存器内容搬到指定内存,省了CPU搬运的功夫。

网友BA(2025-05-13):
这设备能一次转,能连续转,能扫描转,还能断断续续转。

网友BB:
DMA直接传送ADC数据到内存,连续采样不用CPU操作,很方便

网友BC:
逐次逼近型ADC像精准尺子,把模拟信号精细量出。

网友BD:
硬件触发用定时器或中断信号,就是用这些信号来启动ADC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