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XX ADC的通道配置

楼主(2025-01-06):
模拟输入通道包括16个外部输入通道、1个内部温度传感器通道、1个内部参考电压输入通道(VREFINT,提供了一个稳定的1.2V电压输出给ADC,并内部连接至ADC0_IN17)和1个外部监测电池Vbat供电引脚输入通道(ADC0_CH18,其转换的值为VBAT/4)。
ADC转换可以组织成规则组通道和注入组通道,规则组最多由16个转换组成,注入组最多由4个转换组成。

网友A(2025-03-01):
拥有16个外部输入通道,可以同时连接多个外部模拟信号源进行数据采集,适用于需要采集多个传感器数据或多路模拟信号的场景

网友B:
支持12位、10位、8位和6位多种分辨率配置,可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分辨率来满足不同的精度要求

网友C:
除了外部通道,还具备1个内部温度传感器通道和1个内部参考电压输入通道等内部通道,方便对芯片内部的温度等参数进行监测和校准,提高了系统的集成度和便利性

网友D:
软件触发可以通过程序控制启动转换,适用于需要根据特定条件或时间间隔进行采样的情况

网友E:
转换可以组织成规则组通道和注入组通道两组进行。规则组最多由16个转换组成,用于常规的多通道扫描采样;注入组最多由4个转换组成,可以在规则组转换期间被打断,优先进行注入通道的转换,适用于处理突发事件或紧急任务

网友F:
每个通道都可以独立配置采样时间,能够根据输入信号的特性和频率进行调整,确保对不同频率的信号都能准确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