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触发GD32F4XX ADC的转换?

楼主(2025-01-07):
GD32F4XX ADC的转换可以通过软件触发或硬件触发来实现。软件触发是使用库函数或寄存器使能触发,而硬件触发则包括定时器触发、外部中断触发等。

网友A(2025-02-18):
在GD32F4XX系列微控制器中,触发ADC转换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

网友B:
配置ADC的转换模式(单次转换或连续转换)。通过设置ADC_CTL1寄存器中的SWRCST位来启动转换。

网友C:
外部触发步骤:配置ADC的外部触发源(如定时器、外部引脚等)。设置ADC_CTL1寄存器中的ETSRC位来选择触发源。使能外部触发功能

网友D:
一般可以配置成定时器触发,配置定时器(如TIMER1、TIMER2等)以生成触发信号。设置ADC_CTL1寄存器中的ETSRC位来选择定时器作为触发源。使能定时器触发功能

网友E:
DMA触发也可以啊,设置ADC_CTL1寄存器中的DMA位来使能DMA传输。启动ADC转换。

网友F:
连续转换模式,配置ADC为连续转换模式。启动转换后,ADC会自动连续进行转换

网友G:
配置ADC为扫描模式,以转换多个通道。设置ADC_CTL0寄存器中的SCAN位来使能扫描模式。

网友H:
注入通道触发也可以的,比如设置ADC_CTL1寄存器中的JEXTRIG位来选择触发源。使能注入通道触发功能

网友I:
你直接看官方的例程不就好了吗,例程有很多模式供你选择的

网友J:
其实很多都是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配置ADC的

网友K:
用DMA模式对CPU来说处理效率最高

网友L:
软件触发是通过设置 ADC 控制寄存器来触发 ADC 转换,通常由 库函数 或直接访问硬件寄存器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