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XX ADC的时钟配置

楼主(2025-01-08):
  • ADC CLK与CK_AHB、PLCK2时钟保持同步,ADC最大时钟频率为40MHz。ADC时钟可以在RCU时钟控制器中进行分配和配置。

网友A(2025-02-18):
这个我建议直接默认官方的例程的时钟配置就行

网友B:
看你需要的ADC采样速度,其实默认最大一般就可以吧

网友C:
在GD32F4XX系列微控制器中,ADC的时钟配置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直接影响到ADC的采样速率和转换精度。ADC的时钟源通常来自APB2总线时钟,并且可以通过分频器进行配置

网友D:
ADC的时钟源来自APB2总线时钟(PCLK2)。

网友E:
默认情况下,APB2总线时钟与系统时钟(SYSCLK)相同,但可以通过RCC(复位和时钟控制)模块进行配置。

网友F:
ADC时钟可以通过ADC_CTL0寄存器中的ADCPSC位进行分频。分频系数可以是2、4、6、8、12、16、32、64、128、256

网友G:
配置APB2总线时钟:通过RCC模块配置APB2总线时钟。配置ADC时钟分频:设置ADC_CTL0寄存器中的ADCPSC位来选择分频系数

网友H:
使能ADC时钟:通过RCC模块使能ADC时钟。

网友I:
ADC时钟频率不能超过其最大允许值(通常为30 MHz,具体请参考数据手册)。

网友J:
过高的时钟频率可能导致ADC转换精度下降或工作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