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XX ADC的数据对齐方式是怎样的

楼主(2025-01-07):
GD32F4XX ADC的数据对齐方式是怎样的

网友A:
最高有效位(MSB)对齐和最低有效位(LSB)对齐。

网友A:
GD32F4XX ADC的数据对齐方式提供了灵活性,可以根据应用程序的需求进行配置。

网友B:
学习一下,提升自己

网友C(2025-02-28):
ADC数据对齐方式控制的是ADC转换结果在数据寄存器中的存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