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请问mm32spin0280的PWM如何设置到192MHz?

楼主(2025-01-06):
请问mm32spin0280的PWM如何设置到192MHz?

网友A:
频率这么快吗?超频了?

楼主(2025-02-06):
引用 网友A:
频率这么快吗?超频了?

他官方的规格书说pwm时钟输入最大频率可以到192Mhz。不是说cpu的频率

网友B:
这芯片主频也没打到过192M的吧

网友C:
一般估计是不行,为啥要这么高的PWM啊

网友D:
估计说的是能采样到192M的频率PWM波?

网友E:
没研究过,估计能稳定?

网友F:
你用这个时钟树是ST的还是MM32的啊?

网友G:
一般设置到192M好像也比较麻烦

网友H:
你可以看官方的例程,配置PWM方面,你看看有没有库函数那句话可以支持到192M的

网友I:
用PLL倍频是能输出到192M,你再根据时钟树配置一下吧

网友J:
这芯片是可以支持到100M的吗?

网友K:
那就是支持192M的频率呗,但是你得用倍频PLL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