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cubeide生成的lwip网络通讯任务跑起来都很正常,为什么一旦加独立看门狗之后就会卡死?

楼主(2025-01-06):
stm32cubeide生成的lwip网络通讯任务跑起来都很正常,为什么一旦加独立看门狗之后就会卡死?

网友A:
IWDG的配置参数(如重装载值、分频值等)设置不当,可能导致看门狗过早或过晚触发复位。

网友B:
电源电压不稳定或低于正常工作范围

网友C:
喂狗时机不当

网友D:
资源冲突

网友E:
网络通讯任务中可能存在软件错误,如内存泄漏、指针错误等。这些错误可能导致系统无法正常运行,进而影响喂狗操作。

网友F(2025-02-12):
IWDG的配置参数(如重装载值、分频值等)设置不合理,可能导致看门狗过早或过晚触发复位。如果看门狗的溢出时间设置得过短,而网络通讯任务的处理时间超过了这个溢出时间,那么看门狗就会在任务完成之前触发复位,导致系统卡死

网友G:
在网络通讯任务中,如果没有在适当的时间点进行“喂狗”操作(即重置看门狗的计数器),也可能导致看门狗计数器溢出而触发复位。特别是在网络通讯任务中存在延迟或阻塞时,更容易出现喂狗不及时的情况

网友H:
电源电压低于正常工作范围时,可能会影响STM32微控制器和IWDG的正常工作。这可能导致看门狗在不应该触发复位的时候触发复位,或者导致系统无法正常运行

网友I:
网络通讯任务中可能存在内存泄漏、指针错误等软件错误。这些错误可能导致系统资源耗尽或系统无法正常运行,进而影响喂狗操作。当系统无法按时喂狗时,看门狗就会触发复位

网友J:
如果看门狗的中断优先级设置不当,或者与其他中断或任务存在冲突,也可能导致看门狗无法正常工作。例如,如果网络通讯任务的中断优先级高于看门狗的中断优先级,那么在网络通讯任务繁忙时,可能会抢占看门狗的中断资源,导致看门狗无法及时得到喂狗信号

网友K:
仔细检查IWDG的配置参数,确保它们符合网络通讯任务的需求

网友L:
在网络通讯任务中合理安排喂狗时机,确保在看门狗溢出之前进行喂狗操作

网友M:
确保电源电压稳定且处于正常工作范围

网友N:
对网络通讯任务进行充分的测试和调试,以排除潜在的软件错误

网友O:
合理设置看门狗和其他中断或任务的优先级,避免冲突和抢占资源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