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求CW32F030的FOC代码详解

楼主(2025-01-06):
刚接手CW32芯片,要做BLDC驱动,从WHXY下载的FOC程序代码和资料讲述不太详细,求更详细资料和代码注释

网友A:
网上找一个别人写BLDC控制程序学学,然后看一下BLDC相关教程

网友B:
先在网上找个BLDC的视频学习一下原理,再去看代码更容易理解。

网友C:
还是从基础的做起吧

网友D:
FOC算法需要实时获取电机的相电流信息,这通常通过ADC采样实现。在CW32F030中,可以配置ADC模块以定期采样相电流,并进行必要的滤波和转换处理。
// 示例:ADC采样配置及数据处理
void ADC_Init(void) {
    // 配置ADC通道、采样率等
}

// 示例:电流采样回调函数
void HAL_ADC_ConvCpltCallback(ADC_HandleTypeDef *hadc) {
    // 读取ADC值并转换为实际电流
    float id = Read_ADC_Value(ADC_CHANNEL_ID);
    float iq = Read_ADC_Value(ADC_CHANNEL_IQ);
    // 电流环PI调节等后续处理
}

网友E:
速度环通过检测电机编码器的反馈信号进行PI调节,以控制电机的速度;位置环则根据位置指令与当前位置的偏差进行PI调节,以控制电机的位置。
// 示例:速度环PI调节
void Speed_PI_Control(void) {
    float speed_error = reference_speed - actual_speed;
    reference_iq = PI_Regulator(&PI_Reg_Speed, speed_error);
}

// 示例:位置环PI调节
void Position_PI_Control(void) {
    float position_error = reference_position - actual_position;
    reference_speed = PI_Regulator(&PI_Reg_Position, position_error);
}

网友F:
楼主贴一下代码啊 要不然不知道用的是哪个

网友G:
CW32F030的FOC代码详解涉及多个方面,从初始化设置到电流采样与处理,再到FOC核心算法的实现以及速度环与位置环的控制。由于FOC算法的复杂性和实际应用的多样性,具体的代码实现可能会有所不同

网友H:
CW32F030的FOC代码详解涉及多个方面

网友I:
可以找个教程跟着学一下

网友J:
有FOC程序代码和资料可以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