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A0移植freertos系统,关于U盘插入识别的问题,寻求解答!!!

楼主(2025-01-06):
在HC32F4A0_DDL_Rev2.0.0这个软件版本上进行freertos系统的移植,因为之前在裸机的环境下已经调试好了usb的U盘功能,但是在移植freertos系统时候,U盘识别不了,后来跟踪查找,发现usb库函数里面很多使用了usb_mdelay阻塞型延时函数,然后将函数usb_mdelay更换为vTaskDelay,现在能设别,但是有个断言函数报错,谁知道这个报错会不会影响到程序的正常运行???还有这个报错大概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学习一下,提升个人技能

网友B(2025-03-11):
你这个问题 我前几天也遇到了 通过对比例程代码 底层驱动 已经发现问题 要修改时钟配置 加qq2262079297 可以探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