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晒晒板子 请点评

楼主(2025-01-06):
第一次画DDR4板子,只是拉了线,阻容什么的还没加上呢,晚点我给加上。也不知道画的行不行,发出来晒晒大家点评下。

网友A:
几层板?
阻容原则上 顶层 底层先放好,
bga 散出,
DDR线 中间2层 设置好差分 等长等参数,然后就规划 绕线了
参考厂家提供的设计

网友B:
美术专业毕业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层板?
阻容原则上 顶层 底层先放好,
bga 散出,

6层板

POWER

S1

GND

GND2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美术专业毕业地?

以前没有用过这个曲线走线功能,尝尝鲜,练练手

网友C:
这种曲线转角画板比较累,要经常调那个圆弧的角度来适应不同的位置

网友D:
感觉是不是离得有点近?

网友E:
你这是艺术品,这是神仙操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