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50 跳转IAP有读保护,看内存是没有安全防护的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25-01-06):


楼主:

static void CheckIspMode(void)
{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 of RTC
    RCU_REG_VAL(RCU_RTC) |= BIT(RCU_BIT_POS(RCU_RTC));

    if(RTC_BKP0 == INTO_IAP)
    {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 of RTC and PMU
        RCU_REG_VAL(RCU_PMU) |= BIT(RCU_BIT_POS(RCU_PMU));
        // enable backup domain write
        PMU_CTL |= PMU_CTL_BKPWEN;

        RTC_BKP0 = 0;

        __disable_irq();
        __set_PRIMASK(1);

        // 加个延时, 万一出现问题允许刚复位的时候SWD连接进来
        for (volatile int i = 0; i < 2000000; i++) {
            __NOP();
        }

        register void (*SysMemBootJump)(void);
        register uint32_t SysMemBootJumpAddr = *(uint32_t *)(0x1FFF0000 + 4);

        // 初始化堆栈指针
        __set_MSP(*(__IO uint32_t*)0x1FFF0000);

        SysMemBootJump = (void (*)(void))SysMemBootJumpAddr;
        // 跳转到系统存储器
        SysMemBootJump();

        while(1);
    }
}

网友A: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楼主:
GigaDevice MCU ISP Programmer  使用这个软件进行下载的时候,出现读保护。

楼主:
点击移除,会出现移除失败

网友B:

感谢分享

网友C:
你勾选了下载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勾选了下载保护

没有勾选, 我读内存也是没有开启保护,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B: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