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各位大佬请问三角形接法如何等效成星形接法?有偿

楼主(2025-01-07):
各位大佬请问三角形接法如何等效成星形接法?董的大佬留下微信呗,我向你请教

网友A(2025-03-16):
在三角形接法中,每个顶点都连接到一个电阻或阻抗上,形成三个电阻或阻抗的闭合回路。

网友A:
对于三角形接法中的每个电阻或阻抗,可以使用等效变换公式来计算星形接法中的对应电阻或阻抗。
等效变换公式为:星形接法中的电阻(或阻抗)等于三角形接法中相邻两电阻(或阻抗)的乘积除以三角形接法中三个电阻(或阻抗)之和。

网友A:
将计算得到的星形接法中的电阻或阻抗按照星形连接的方式连接起来,即每个电阻或阻抗的一端连接到公共点(中性点),另一端分别连接到不同的相位上。